Proteus Pro 7.7 SP2和谐 1.1 ////// 和谐1.2 在【46楼】

楼主(2010-06-11):
中文系统可用, 不用改区域语言设置。
不要安装其他破解

更新历史
1.1(2010.06.11)
  1、解决放置不同元件,界面自动清空问题。
1.0(2010.06.11)
  1、中文系统可用,不需修改 “非unicode程序的语言”设置。
  2、解决时间调到一定时期后,和谐失效的问题
  3、解决在例程添加发生器出现未授权提示的问题

下载地址

发现6楼 所说的第一个问题的确存在,等我修正,很快(1.1已修正)

1.1和谐 下载地址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8168879.html
http://u.115.com/file/f66f85a472
http://download.csdn.net/source/2448124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谢谢,马上测试!

网友:
是不是真的啊。
新版本有什么更新吗?

网友:
顶楼上,新版本有什么更新。

网友:
我用了一下。怎么不能放置两个器件啊。先放置一个鼠标随便点一个地方那个器件就没有了。而且自带的例程也不能仿真,我装到D盘里了有没有这个原因啊。

网友:
LZ先将 原版下载地址贴 出来吧。

再等你的CRACK

网友:
回复 楼主:

已经测试,中文系统可用!可以仿真之前的例子。但是只能连续放置同一器件!更换放置的元件,其他所有器件消失!

网友:
我仿真它自带的例子出现如下提示,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兄拜托你用的不是dxswp 的和谐文件吧!看你的图片应该是俄国人和谐的!这样做对老王很不公平!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他给的不就是俄国人的和谐文件吗?
这咋看出的是哪个的和谐文件啊?我最开始就是从楼主位下载的,他更新过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测试不要乱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他给的不就是俄国人的和谐文件吗?

楼主的话没有看懂吧?

网友:
1.1的好使了。谢谢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LZ太快了吧,我刚卸载,在回来测试!积极支持dxswp工作!

网友:
哈哈,国人的CRACK!

网友:
把汉化搞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7.7在哪有下?

网友:
简单测试了一下没有发现问题,感谢老王,还本家呢,我也姓王

网友:
sonsivri上也有了cr1.1 for Chinese

http://www.sonsivri.com/forum/index.php?topic=3134.1050

网友:
回复 网友C:
sonsivri上也有了cr1.1 for chinese
http://www.sonsivri.com/forum/index.php?topic=3134.1050

哈哈,那个就是楼主的!

网友:
和谐后 开了一下 里面的AVR demo,正常

我是WIN7

网友:
试了一下总得来说还可以,就是放IC时或其它的零件时,如果后放的零件放在先放的零件的上面(重叠一点点)有时放不上,其它的就没有测试出来问题。

网友:
我遇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发现电脑频繁假死,假死时间在20s左右,然后又能恢复,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sonsivri上也有了cr1.1 for chinese
http://www.sonsivri.com/forum/index.php?topic=3134.1050
哈哈,那个就是楼主的!

在SONSIVRI上很受欢迎,包括TAIWAN版的XP

网友:
多谢dxswp。 7.6sp4单步执行几十步后会退出,期待这一版已解决

网友:
遇到一个bug回复【楼主位】dxswp

遇到一个bug,还请老王解决,就是不能拷贝已有设计!如果拷贝一个原理图中的元件到另一个图中,就不能在放置元件了。许可也失效了。重启计算机无效。得重新安装软件。但是再次拷贝还会出现。但有一点打开已有设计文件许可还是有效的,可以运行仿真,但新建原理图就不可以了。上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今天又发现一个bug,把已有模型编辑到库,同样会出现许可问题。
这是之前做的模型保存的**.DSN文件,仿真效果。

提取**.DSN中的模型,编辑到库中使用

重新打开软件!就变成这样了。之后也无法新建**.DSN,除非卸载重装!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测试没发现此问题

网友:
发现还是7.5的那个版本最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测试了很多的电路,也没有发现wangqh1983说的现象,是不是你的外挂模板闹的啊?

这回的7.7sp2核心好像作了修改,经过补丁后很稳定,至少我目前还没有发现问题。

能否把你的文件传上来吗?大家帮你测试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昨晚我就发现时,我的模板弄的,41楼猜对了,但这个模板7.4和7.5我都一直在用,用7.7不做上述动作也可以。昨晚卸载重装弄了N边了,之后把软件彻底卸载干净,注册表清理,准备做个动画上传,做到一半发现问题没出现,纳闷了半天,这次因为我没有使用我的模板。

网友:
昨天弄的太晚了,没上传模板,上传我使用的模板。如果可以的话,老王可否帮我看看。我比较喜欢用我自作的模板,之前版本一直使用的。上传一份我使用的模板,和利用模板保存的**.DSN文件。每次都是新装软件把默认模板修改了,之后每次新建就是默认我的模板了。

还有就是附件的默认模板,在7.5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在7.5不卸载的情况下,更新为7.7版,新建**.DSN模板中线条是不可选中、编辑的。直接安装7.7版,用替换方式是可以编辑的,不知道为什么?不可编辑就像我保存的**.DSN那样,模板中的线条是不可选中的!

网友:
又使了一下,就算把已有模板,另存为,替换默认模板也会出现此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保存模板都会出错,不是默认模板也如此,已修正

Proteus Pro 7.7 SP2和谐1.2
1.2(2010.06.14)
1、解决保存模板出错的问题
1.1(2010.06.11)
1、解决放置不同元件,界面自动清空问题。
1.0(2010.06.11)
1、中文系统可用,不需修改 “非unicode程序的语言”设置。
2、解决时间调到一定时期后,破解失效的问题。
3、解决在例程添加发生器出现未授权提示的问题。

1.2地址: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8208142.html
http://u.115.com/file/f68dcd749a

网友:
回复 楼主:

赞!赞!赞!谢谢老王,俺又可以使用DIY模板了。太牛了。

网友:
哪里可以下载Proteus Pro 7.7 SP2 安装文件?谢谢了!

网友:
MSP430单片机仿真不了,XP SP2的系统

网友:
提示的错误:Internal Exception:SEH trap C000001D in module'MSP430.DLL'

网友:
我也碰到52楼的问题,也是XP SP2的系统。我用同一XP SP2操作系统,在三台电脑上运行,一台P4上正常,两台P3上运行出现上述问题。这个问题在protues7.6sp4时也存在,我已试了很多边,都是一样。始终没有解决。

网友:
楼主好:我也测试了MSP430的芯片,不能工作!我测试的不是自带的例程,在我测试的时候Proteus程序出现死机状态!有时还出现下图现象,

        关于MSP430的芯片一直没有仿真成功过,请问朋友们有仿真成功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msp430的模型好像有问题,请您测试一下?

楼主:
不能仿真的可以把kernel32.dll、ntdll.dll等文件复制到 bin目录下再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能仿真的可以把kernel32.dll、ntdll.dll等文件复制到 bin目录下再看看

重新安装xp sp3,按您提供的方法,故障依旧!

网友:
我的P4机上运行MSP430例子全正常,但老机器不正常,同一XP版本,proteus7.5新老机器都正常。

网友:
我这(公司)仿430没问题,但昨晚在家装时,用1.2 crack时,出现CRC校验出错的问题,我电脑是刚刚重装过的,之前也未装过其他版本。

网友:
是我的机器太老的原因吗?下图是我机器的配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保存模板都会出错,不是默认模板也如此,已修正
proteus pro 7.7 sp2和谐1.2
1.2(2010.06.14)
1、解决保存模板出错的问题
1.1(2010.06.11)
1、解决放置不同元件,界面自动清空问题。
1.0(2010.06.11)
1、中文系统可用,不需修改 “非unicode程序的语言”设置。
2、解决时间调到一定时期后,破解失效的问题。
3、解决在例程添加发生器出现未授权提示的问题。
1.2地址: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8208142.html
http://u.115.com/file/f68dcd749a

我在使用7.6 sp4发现也有模版问题,请dxswp一同修正,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F:

1.2版不是已经修复了吗?目前俺还没测试出问题!430在我这也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来是我的机器该淘汰了!真的有些舍不得啊,跟了我9年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来是我的机器该淘汰了!真的有些舍不得啊,跟了我9年了啊!

我拿我的piii 1.2G 老本试了一下,430的确停止响应,这个没办法了。但其它的还可以仿真

网友:
应该是CRACK有缺陷,在英文键盘下,老机器也正常。

网友:
我这用1.2CRACK,就出现过部分文件CRC校验失败的问题,需要多次CRACK才能完成,CRACK后所有功能都正常,现在有点怀疑是微点在作怪。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谢谢dxswp老师所做的,我发现选中attach hierarchy module这个选项后仿真可以运行,但是程序不运行,不知其原因?

请见下图:

网友:
回复 网友E:

老兄,点上那个对勾就不使用当前模型了。使用的是附加模块的层次结构,你按Page up 和Page Down,会再出现一个sheet。在里面可以设计对应该芯片的模型!

网友:
Proteus Pro 7.7 SP2在windows7 64位下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报一个小bug,用1.2和谐后逻辑分析仪不能工作,启动仿真时报告未知的软件异常。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用着没问题!请你把仿真文件传上来,大家帮你分析原因?

网友:
试用了一下,没有问题.

网友:
仿真文件见本贴,包括.dsn、.elf和全部源码。

现在运行testbed.dsn一切正常,运行problem.dsn就出错,就是有逻辑分析仪的那个。大家帮分析下。

我的运行环境是win2000 sp4,转在VirtualBox虚拟机中。

网友:
回复 网友G:

完全能够仿真,原因不在逻辑分析仪,也不是bug,问题可能出在你的系统和虚拟机上,

检查虚拟机所建的用户名和仿真路径中是否包含中文,如果还有问题请另外开贴子求助,这个帖子已经很大了,打开很慢!

网友:
谢谢老兄!!

我再调换环境试试,这个论坛真好!

网友(2010-07-27):
wangqh1983 楼主咋咋把点阵整成彩色的 能请教一招吗??

网友:
和谐文件1.2版,360报木马,1.1正常

网友:
360你也 信,呵呵,和谐文件一般都会报的。

网友:
这个网站的牛人真多啊。膜拜中!!!

网友:
在www4.zippyshare.com/v/37110040/file.html上有源文件下载

网友:
哪里能下载到Proteus Pro 7.7 SP2这个软件吗?
能否告诉兄弟一下,我的邮箱是thxl_kis@126.com

网友:
http://hotfile.com/dl/47861936/18a0e78/pro-setup77-sp2-lxk.zip.html
下载地址

网友:
X40本上,MSP430自带实例运行出错

网友(2010-08-26):
回复 网友H:

解压要密码? redstone8415@hotmail.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dxswp ,你好!首先感谢你的热心工作!!!
       我在使用C1.2仿真attiny44单片机模拟比较器比较中断时,发现:设置为下降沿触发,但在仿真时出现以下几个问题:
  1)程序初始化结束在没有满足中断触发条件下,却进入模拟比较中断;
  2)尽管设置成下降沿触发,但仿真时却是上升沿与下降沿都会发生中断
    我想模拟比较中断控制设置肯定不会错,呵呵!
    也不知其他高手在仿真过程中有无发生类似情况,请指导!!!

网友:
程序破_解补丁于昨天已失效,运行图表分析时显示出错,改回之前日期则可运行正常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以前安装的7.5 sp6 突然运行不了了   升级试试

网友:
总结一下:

   上面给出的下载地址
    http://hotfile.com/dl/47861936/18a0e78/pro-setup77-sp2-lxk.zip.html
    可以下载,但是网速特慢,里面的破_解不行.慢慢下就是了

   破_解到下面下载,也就是老王的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8208142.html

    现在良好(Windows 7环境下)

网友(2010-10-05):
下载速度好慢呀

网友:
发现一个问题,希望楼主修复、

当使用图表仿真时,最大化图表,然后,关闭图表,软件内所有内容全部消失

网友:
到底好用不?

网友:
发现在仿真rtl8019时,几秒后会自动跳出,会自动跳出来,弹出"internal exception: access violation in module 'NICS.DLL', 不知是不是我的电脑问题,还是软件本身,

网友:
谢谢楼主!!!
不过有个问题....我的为啥子不可以升级啊?
Main file updating failed,operating canceled!
Main file Data integrity(CRC)error!

网友(2010-11-09):
回复 网友I:
下载地址呢?????

眼神不好吗?
请仔细看帖。

网友:
着7.7版本又多了那些东西呢?
7.6添加了MSP430
7.7该不会有STM吧!

网友:
mark一下,回家下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吴老板的模板是怎么做的?小弟学习学习

网友:
终于可以用了,谢谢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J:
终于可以用了,谢谢楼主

能否发个用用?我这网速不用软件实在是挂不下来

网友(2010-12-12):
楼主你好:
     我是新学ARM,按网上的例子作UART仿真,单独在KEIL或PROTEUS下全速运行时没有问题,KEIL和PROTEUS联调全速运行时也没有问题,但是单步调试的时候,KEIL就进入了死机状态。XP系统,KEIL4.12+PROTEUS7.7.
程序如下:
#include <LPC21xx.H>
#define cr 0x0D
del()
{
int i,j;
for (i=0;i<+50000;i++)
for (j=0;j<=5;j++);
}
char tab1[]={"xdlThe LED is down!\n"};
char tab2[]={"xdlThe LED is up!\n"};

int sentchar(int ch)
{
if (ch=='\n')
{while (!(U0LSR&0x40));
U0THR=cr;
}
while(!(U0LSR&0X40));
return(U0THR=ch);
}

void senttab(char *p)
{
while (*p!='\0')
{
sentchar(*p++);
} }

int main(void)
{
PINSEL0=0X00000005;
U0LCR=0X83;
U0DLL=88;
U0LCR=0X03;
while(1)
{
del();
senttab(tab1);
del();
senttab(tab2);
}
}
问题:
1.单步联调运行到while(!(U0LSR&0X40));时KEIL就死机(95%的时候死机,有时第一次通过,再次的时候过不了)。
2.仿真用的频率是11.0592M的,U0DLL应设定为72,实际上设定为88是才正常,波特率应设定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K:
卸载原来的安装程序,重新安装7.7 再使用1.2进行破_解

网友(2011-01-26):
运行一下自动关闭是怎么回事??

网友:
Proteus7.7sp2
isis.exe
25754: 8d 01 => 00 00
可去除右键双击的删除器件功能

网友:
不知道这个问题大家遇到过没? PROTEUS7.7运行大约30秒左右 自动关闭退出。。。。试了 20多次,都是这样。。什么原因?谁给个法子解决下。。谢谢了。。。。

网友:
升级提示:
Main file updating failed,operating canceled!
Main file Data integrity(CRC)error!
之前曾安过1.1版破_解 什么问题?

网友(2011-03-01):
92楼的软件下载速度很快,密码是
wwwsonsivricom

注意不要多复制也不要少复制了,多谢92楼xtaens !

网友(2011-05-10):
和谐的力量是无穷的!

网友(2011-06-16):
又要去找教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