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开发流程请教

楼主(2010-06-11):
我中间接手了之前别人用CY7C68013做的东西,对于开发流程想请教一下:

这个可以用usb直接下载,而不用下载器或者仿真器,下载的软件是:

1. 首先来了第一个疑问,现在我的机器中已经有程序了,那么usb一插上去会有红色圈圈中的内容,因为我在程序中有改动,但若是我拿一块没有烧过程序的芯片,那么就不会有提示,只有出现usb unknown device,这个时候我怎么烧程序呢???
2. 据说这个芯片只能烧iic文件,需要把hex文件转换一下,但是我转换的时候出现了一下报错:

ERROR:Input Image too big for output file size。
但是我的hex文件才40k,怎么回事啊~~~???希望做过这个开发的人帮忙系统的讲讲开发流程,以及我这些问题,谢谢

网友(2010-09-15):
同意一楼,也可以直接看英文版 68013A pdf。
从你现在情况来看,应该还没搞清楚开发步骤,你应该只写了MCU的固件,还没有编写上位机的loader,无驱动,所以PC认不到它。
写好loader后,程序可以实现自动下载,就像USB鼠标一样即插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