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单片机过零检测

楼主(2010-06-11):
请高手指点,我在PIC网站下载一篇过零检测的文档有一点不明白,请高手详细指点。谢谢了
文档第一页中间右侧 里面说115V 60Hz交流电从0到2V需要32us时间,但是单片机端口典型的2V门槛电压允许过零检测的精度为30us,如果端口典型电容值为5pF 那么电阻(T=RC)应该为6M或更小。
对上面说的实在不解。请指教

网友:
没明白你的意思。电阻过大充电时间大,影响测量的精度

网友:
哈哈,这个电路太经典了,谢谢。

楼主:
为什么说 单片机端口典型的2V门槛电压允许过零检测的精度为30us?为什么是30us,是根据115V 60Hz交流电从0到2V需要32us时间来定的么?

网友:
"是根据115V 60Hz交流电从0到2V需要32us时间来定的"是这样的,这个可以算出来的

楼主:
反正都是有延迟,编程序的时候加进去不就行了了?115V 60Hz交流电从0到2V需要32us时间,延迟时间大于32us会有什么问题?

刚接触这个,还是不太明白。请大侠详细指教。谢谢。

网友(2013-03-11):
好帖得保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