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示波器来测一个小电阻两端的电压吗?

楼主(2010-06-11):
我想监测电路中驱动电磁阀工作时的电流变化情况,于是在电源的入口处串入一个1欧的电阻(10欧的也试过),然后通过示波器(TEK TDS2014)测电阻两端的电压。但是示波器的探头一接上时,整个电路就好像短路一样,电流一下子达到700MA多,而且探头也发热很大。
    是不是示波器不能测小电阻上的电压,必须要求电阻大于某个值?或者这个示波器及其探头不能这样测,换个好点的示波器或探头就可以???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你的电路和示波器共地了吧...
画图理解下.

考虑电阻接到地这一侧呢

楼主:
示波器的探头加在电阻的两端,没有和电路共地。
电阻接在地这一侧没试过。
有看到资料说,如果电路驱动的是线圈等感性负载,在地这一侧测量电流会不准确,不能真实反映电路的电流,所以要高端检测。

网友:
电源和示波器外壳都接地了

楼主:
电源和示波器外壳都没接地

网友:
好吧,只连接探头的地,看看还发热不...

网友:
示波器探头的地与示波器外壳是共地的,

网友:
看见这样的问题 真想骂人

网友:
你问楼主阿房宫是谁烧的估计他的答案就是:不是我烧的。

楼主:
呵呵,不管问题有多低级,我是不懂才来问的,如果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也就没有必要来这发贴问了。
有些高手哪,有回答就算了,还说风凉话。哎!

网友:
LS LZ,这个问题前面都给你回答了,可是不知你是不信,还是固执. 自己多检查一下吧.

网友:
楼主,示波器的外壳,探头的GND线都是和地线相连的。这样接测量接入市电的电路不烧才怪。

最好的办法:
你的产品电源使用隔离变压器进行隔离。

最省力的办法:
示波器插头前加个没有接地线的接线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和示波器外壳都没接地

你是如何判断没接地的呢?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好像有点明白,但好像又不是很明白。
1、我的电路是用电池供电的啊,而不是用市电供电的;
2、我串一个阻值较大的电阻(如1K)却能正常测量,但串入电阻的阻值大了是不能正确反映电路性能的。

网友:
你的电路没有接地的地方?包括大地。。注意外壳。。。

楼主:
我的电路以电池供电,外壳是没有接地的,测试是在木桌上进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电路以电池供电,外壳是没有接地的,测试是在木桌上进行的

那可真的是见鬼了。。
测量电压的方式的仪表,内阻都要非常大,避免对接入电路产生影响。同样,测量电流方式的内阻要非常小。。。

示波器是前者,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这种情况。

网友:
或许恰好是示波器探头接上去的时候,电磁阀线圈得电接通了,有电流流过电流取样电阻了。由于电流不算太小,电阻压降和功耗也不算小,因此发热。。。。。。

网友:
只夹地线夹子在取样电阻下端试过了没?

唉...
电路接了下载线之类的东西? 或者usb线?

否则,,,活见鬼了

网友:
是有这个情况,是不准的,我用几个相同值的兆欧级的电阻来串联接入9v的电路,是开关电源供电,
是隔离的电的吧,但是测量各个点对于负极上的电位值是不遵循串联分压的,我是用示波器和
万用表分别测过了,都是不遵循串联分压的,是不是偶测电压时表的内阻很大,与节点之后的
电阻并联使接入回路的总电阻变小,所以测得的各个节点的电压不是按分压计算的数值。
请高手指导一下为什么是这样,我分析的对吗?

网友:
楼上这个表/示波器内阻小了。且与lz问题关系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有这个情况,是不准的,我用几个相同值的兆欧级的电阻来串联接入9v的电路,是开关电源供电,
是隔离的电的吧,但是测量各个点对于负极上的电位值是不遵循串联分压的,我是用示波器和
万用表分别测过了,都是不遵循串联分压的,是不是偶测电压时表的内阻很大,与节点之后的
电阻并联使接入回路的总电阻变小,所以测得的各个节点的电压不是按分压计算的数值。
请高手指导一下为什么是这样,我分析的对吗?

那是因为示波器的输入电阻最高只有10Mohm,相比被测电阻来说不能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