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45db161D-su可以用什么flash代替.

楼主(2010-06-11):
at45db161D-su可以用什么flash代替.

网友:
M25P16

楼主:
代替的原因主要是国内市场都没货了.由原来的4元钱的IC一下涨到了30元..
真的是太吓人了.由此也说明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IC产业.否则我们真的是被鬼子牵着走呀...

网友A:
回复 网友B:
at45db161d-su可以用什么flash代替.
代替的原因主要是国内市场都没货了.由原来的4元钱的ic一下涨到了30元..
真的是太吓人了.由此也说明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ic产业.否则我们真的是被鬼子牵着走呀...

正在改PCB,
spansion S25FL032
sst25vf016
winbond w25q16cv
mxic mx25l1605d
这几种都可以,管脚兼容,看哪个好买用那个吧

网友:
同悲哀.也在改PCB.

网友:
回复 网友C:
m25p16

刚查了一下,也兼容,就AT不是东西啊,管脚顺序不一样,哎

网友:
在问一下,AT的带数据缓冲,还是比较方便的,其他好像都没有,我的板子为51无外扩RAM,4KSECTOR,修改起数据来就费劲了。

网友:
一起悲哀中

网友:
不会吧!这个片子涨了这么多阿,以前大量采用的,现在手里还有几片呢,这个可以页编程和擦除,页还比较小,非常适合一些数据处理的场合!

网友:
我也在头痛中呢,这个料真是害人不潜啊。

网友:
mx25l1605d这个芯片好像写保护脚要接9.5到10.5伏才能写数据吗。

楼主:
以前还是很好买的,现在难呀。。所以中国的电子还是撑控在人家的手里。。。一个字‘悲’。

网友(2010-08-05):
billtian mcu杀手
您有SST25VF016的程序吗,我调试了好长时间没通,郁闷啊. 有的话能否提供份,我的邮箱是 lrs@sinorailway.net 万分感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m25p16
刚查了一下,也兼容,就at不是东西啊,管脚顺序不一样,哎
    m45pe16 管教兼容 AT45DB161,不用重新画板,改程序即可。

网友:
貌似旺宏的可以替换,只是要稍微改电路了。 华东的朋友需要可以给我邮件bill.lee@moly-tech.com

网友(2010-09-09):
现在上海赛格AT45DB161的最新价格是55元,并且说还得涨价呢,淘宝里面90%没货,看来过几天可能涨到100元了。

网友:
正在改pcb,
spansion s25fl032
sst25vf016
winbond w25q16cv
mxic mx25l1605d
这几种都可以,管脚兼容,看哪个好买用那个吧

~~~这个名字是不是有错啊?找不到呢?:::

Datasheet for S25FL032 NOT FOUND !
Datasheet for W25Q16CV NOT FOUND
Datasheet for MX25L1605D NOT FOUND !

淘宝里面也找不到::

“抱歉!没有找到与“w25q16cv”相关的宝贝, 我们为您找到了“w q cv”的搜索结果”
"抱歉!没有找到与“MX25L1605D”相关的宝贝, 我们为您找到了“mx l 1605 d”的搜索结果"

网友:
遇到很搞笑的一个问题,M45PE16我们用来190片左右吧,其中发现10片左右的M25PE16,我用其中一片M25PE16测试,读取ID是 208015 是M25PE16正常的ID,但是读写数据异常。

网友:
目前我们很多客人用华邦W25Q16BVSSIG替换过来了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84422JAI3N4.pdf(文件大小:1.76M) (原文件名:W25Q16BV.pdf)

网友(2010-10-10):
回复 网友D:
    遇到很搞笑的一个问题,m45pe16我们用来190片左右吧,其中发现10片左右的m25pe16,我用其中一片m25pe16测试,读取id是 208015 是m25pe16正常的id,但是读写数据异常。

我以前用AT45DB161跟你是一样的问题.只能换.

网友:
回复 网友E:
目前我们很多客人用华邦w25q16bvssig替换过来了点击此处下载  (原文件名:w25q16bv.pdf)

   开始用过AT45DB161D买不到,实在没办法,使用M45PE16(脚位兼容)代替,然后谢了M45PE16的驱动,后面有个产品,为了省得重新写程序,又为了保持通用的脚位,于是使用了M25PE16,前几天采购老实抱怨说 M25PE16 也买不到,晕。w25q16 比较好买,后续有时间了,把这个驱动也写一下,以后什么好买用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位大哥,你有w25q16的驱动吗?能不能共享一下 谢谢!我以前也是用AT45DB161D,现在停产了 把人搞的没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D:
这位大哥,你有w25q16的驱动吗?能不能共享一下 谢谢!我以前也是用at45db161d,现在停产了 把人搞的没办法。

回复 网友F:

AT45DB系列的芯片都停产了吗?例如AT45DB041 AT45DB081 也停产了吗?

网友:
我也需要这个w的驱动!!!!!!

网友:
修改下面的宏定义为 0 ,关闭调试信息输出,驱动使用 ATXMEGA 编写,后面移植到 Mega128 了。

#define M25PE16_INIT_INF_OUTPUT_EN  1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D:
这位大哥,你有w25q16的驱动吗?能不能共享一下 谢谢!我以前也是用at45db161d,现在停产了 把人搞的没办法。

    哦,看错了,上面的是 M25PE26 的驱动。 W25Q16 的驱动还没时间写。

网友:
spanson不是已经破产了么/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at45db161d-su可以用什么flash代替.
代替的原因主要是国内市场都没货了.由原来的4元钱的ic一下涨到了30元..
真的是太吓人了.由此也说明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ic产业.否则我们真的是被鬼子牵着走呀...
正在改pcb,
spansion s25fl032
sst25vf016
winbond w25q16cv
mxic mx25l1605d
这几种都可以,管脚兼容,看哪个好买用那个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修改下面的宏定义为 0 ,关闭调试信息输出,驱动使用 atxmega 编写,后面移植到 mega128 了。
#define m25pe16_init_inf_output_en  1
好人啊!!!

网友:
26楼 windy__xp 龙笑:

你好,能否给个M45PE16的驱动啊,最近画了一块板子,用到M45PE16,但读ID有问题,能否给个参考?谢谢了。
如可以的话发到这里或我的邮箱:ramon-2008@163.com.

网友:
   跟M25PE16差不多的。

网友:
mark,也要替换了。。。

网友:
感谢 windy__xp 龙笑大哥无私的奉献,等我的板子调好了也发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正在测试m45pe16的读写,太痛苦了,原来的at45db161的程序是很成熟的程序,是从atmel官网上下的读写spi flash的程序,
改了一下 page size 和page number,,
没起作用,就发现黑块变成了奇怪的方块
还得找read和write函数测试测试,,
传说这两个片子除了管脚兼容以外,别的通通不一样啊,,,

网友:
mark  at45db161D-su替代芯片

网友(2010-11-19):
正在用sst25vf016b!

网友(2011-02-24):
无意中看到这个帖子
非常纠结
07年的时候由于华邦的W29C040飚价,公司忍了几个月,后来一咬牙全改成现在的AT45DB系列,软件的改动很大。
用了才3年
又要换了
还有几个新的方案也是用这个

网友(2011-06-28):
MARK 下,正打算用at45db161D,看到这个帖子后果断换芯片,现在初步选用MX25L1608D

网友(2011-12-14):
各位观察一下pc主板的bios芯片用的啥,就知道选择了。
嘿嘿

网友:
看来要悲剧了!!!!!!!

网友(2012-05-08):
让AT给搞的,头都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at45db161d-su可以用什么flash代替.
代替的原因主要是国内市场都没货了.由原来的4元 ...

没有管脚兼容的ic尽量不要选。。。。例子就如 avr等一小撮吃独食的mcu、flash、、、

网友(2013-05-17):
看来我也不选at45db161了,用w25q16看看

网友G(2022-04-21):
at45db321又一波涨价潮来了,去年十几块,今年40多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at45db321又一波涨价潮来了,去年十几块,今年40多块。

我买641 才19元呢

网友:
这个45DB差不多是性价比最好的芯片,扇区尺寸256个字节,最适合在51下用;
但是,后来出的这些个,号称能替代,但是最少扇区都是4K;你让51和情何以堪?
用当前的arm核,都可以;最新的cc51和也是可以了。
当下,芯片涨价,么的换,除非换CPU换板子。应了那句话,劣币驱除良币,大势所趋,每打办法的事。

网友(2022-05-23):
引用 网友H:
我买641 才19元呢

对,我们也询到641,单价20多点。但是161、321就是要贵点

网友:
看你们有没有用最后16字节存储数据了。 用了就要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