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实验室要买设备,示波器,函数信号发生器,虚拟逻辑分析仪。求推荐。

楼主(2010-06-11):
预算如下:

示波器        60000
函数信号发生器        15000
虚拟逻辑分析仪        1000

用途是做数字电路实验室的配套设备。注意,是数字电路实验室。

求型号推荐。

网友:
示波器 不是多打了个0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不是多打了0.

网友:
虚拟逻辑分析仪        是不是少打了个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也不是。

55555各位不要耍小弟了。

我只是负责提一个建议,因为再过1个月我就离开这个实验室了,东西不是我买,也不是我用啊。。。

网友:
既然是数字电路实验室,明显应该重逻辑分析仪,轻示波器,建议将示波器预算中的一个0移到逻辑分析的预算中去,普源的DS1102E带宽100M,采样率1G,存储深度1M,价格3000左右,ZLG的LAB6052,采样率500M,存储深度16M,价格30000左右,信号发生器不太了解

网友:
示波器+虚拟逻辑分析仪 Tek MSO3024(便宜的选MSO2024)
函数信号发生器安捷伦的20MHz那款就是

网友:
MSO3024是10K点的存储深度,所以如果需要捕获的波形较长,那么波形细节就会丢失,在带宽和采样率上,MSO3024优势相当明显。楼主需要权衡一下自己的需求

网友:
虚拟逻辑分析仪应该多个0    开发时就不怕高速总线的问题了(PCIE,USB3等,,,)嘻。。

楼主:
继续顶…
我认为也是应该重存储深度。

网友:
回复 网友C:
示波器+虚拟逻辑分析仪 tek mso3024(便宜的选mso2024)
函数信号发生器安捷伦的20mhz那款就是

示波器带的逻辑分析仪好用么?存储深度怎么样?另外好像解码还要加钱

楼主:
信号发生器暂定 Agilent 33220A

楼主:
顶一下。

预算有调整。
示波器调整为4~5万元,虚拟逻辑分析仪调整为1~2万元。请各位拍砖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示波器 Lecroy 440  400M/CH 4CH samplerate:5G

网友:
回复 网友E:
mso3024是10k点的存储深度,所以如果需要捕获的波形较长,那么波形细节就会丢失,在带宽和采样率上,mso3024优势相当明显。楼主需要权衡一下自己的需求

mso3000是5M存储深度吧,或者也可以考虑mso4000,10M存储深度。

有没有一些基本的指标要求,要不然很难推荐。比如如果想做DDR或32位处理器总线的调试,最好用专门的逻辑分析仪,虚拟仪器的性能未必够用。

楼主:
通用就行。不会做太复杂和高端的东西的。请推荐用的人多的。

楼主:
目前暂定为以下型号。

示波器: tek DPO 3034 , DPO 4034 视预算和还价幅度选择。约7~8.5万元不等。安捷伦 DSO7034B,约7万元。

虚拟逻辑分析仪有变动,要35台,每台1000元预算。
于是只能选周立功的LA1016,950元。100M,16通道,32K深度。
这些实际上是教学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