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驱动电机上并联的电容怎么用较好?

楼主(2010-06-11):
如图所示,当用一个电容C12或用两个电容C13 C14后,与不加电容时比较:
1.电机两极的波形比不加电容平滑很多
2.在相同的PWM占空比下,加了电容后电机转速快了很多
请问,一般情况下,这种电容怎么用?多大容值为好?我用0.22uf,耐压值当然很高。

网友:
一般0.01uF的瓷片就行了

楼主:
用一个C12好还是用C13 C14好?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个人理解: 相当于电源滤波器的XY电容,对差模共模滤波。取值大了PWM调速就失去意义,取值少了,EMC就大了。这取值与PWM频率和电机电感相关,具体大小凭感觉。呵呵。

网友:
一个C12就够了。

3楼说的非常正确。

楼主的取值太大,所以出现那两种情况。
对于PWM,平滑是没有意义的。电容的作用只是为了处理EMC。

可能楼主还不清楚采用PWM调速的优点吧?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