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516四轴项目6月份更新-FC 2.0 板低调出炉!

楼主(2010-06-11):
将近半个月的筹划,设计,制板,焊接,测试。。GL_Aircratfter FC 2.0板终于出炉了。

FC  2.0 主板 正面 (原文件名:FC 2.0.JPG)

FC 2.0  主板 反面一 (原文件名:FC 2.0 BOTT.JPG)

FC 2.0  主板 反面二 (原文件名:FC 2.0 A.JPG)

FC 2.0  主板 包装 (原文件名:FC 2.0 BZ.JPG)

NOTE:
主板配置信息如下!仅供参考

1:重大升级,本板采用大家一直很关注的高端工业级别的陀螺(ADXRS610),哈哈!价格不菲,一分钱一分货!效果没的话说(大家感兴趣的话自己可以亲身尝试)。
2:更改主板厚度到1.2MM,全镀金工艺(为了适合BGA封装的陀螺实现贴片机)。
3:进一步改善承担四轴ACC(MMA7260)芯片的控制的电路原理设计,和PCB设计。严格遵循MMA7260 DATASHEET PCBLAYOUT 电气设计规则!以达到800mv/g @1.5g 的灵敏度 大于 Lis344ALH ( VDD/5 ) 660mv/g @2g(国外FC 2.0的设计),这就是我只所以和老外不同之处。(当然了之所以2.0板有重大稳定性的提高,决定的因素还是取决于三颗ADI陀螺才是得力的助手,这也是国外版在v1.0;v1.1;1.2->v1.3版本增加了DAC来矫正温度对ENC-03的影响,最后索性换上了高稳定性的陀螺,即是我们看到的 FC 2.0/Me 板)。另外!此板也支持Lis344ALH封装的ACC芯片!只需更换上ACC适配小板即可。。。。(以上纯属个人理解和看法,希望大家批评和指点)
4:增加了多通道伺服功能。
5:增加了支持导航板GPS功能的接口功能和数传功能接口。方便升级,二次开发,DIY!
6:胆电容元件级别的重大升级,为了给四轴主芯片,各传感器提供高质量的电压纹波系数(这个值越小越好。哈哈!马虎不得,直接影响到整板的工作性能),均采用SMD级别高质量胆电容。

楼主:
哈哈。。顺便带一个正在搞的电流板,配合OSD FPV用 (原文件名:STROM.JPG)

50A级别的电流设计。原著EPI-STROM改进版。。哈哈!

网友:
慘呀!我還剛剛買了塊FC V1.3.

网友:
恭喜楼主啦     我也在做2.0的板子  过两天打样也会回来了 。 买了1.3的板子也可以升级陀螺(ADXRS610  详情http://www.mikrokopter.com/ucwiki/UmbauME

网友:
呵呵,恭喜、恭喜,有没有组织团购计划或者出售板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ADXRS610  三个就700大洋了吧

网友:
我本也想画PCPB了,但ADXRS610的BGA封装难倒了我,没有搞过BGA,担心焊接的成功率,只好暂时放弃,,,,

网友:
呵呵  我最拿手的就是焊工了  ADXRS610的BGA封装 一点都不难

网友:
楼上传授一下焊BGA的秘技啊 :)

网友:
老甘的2.0板 今天装机飞了 太NB了 稳定的在空中就像你在操纵木偶人一样 想怎样飞多行 机子在悬时只有一点漂移 而是很平稳的漂 轻轻一动方向杆吗上回位    一下子飞了4块电  一个爽  哈哈

楼主:
TO: 【12楼】 timegate

也谈不上什么秘籍。。把材料交给代加工BGA厂商给他们即可,他们很乐意帮助你,哈哈(问题是你要出多少银子给他们!)。自己切勿手工操作,如果你压根就没有接触过BGA焊接的话,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尝试过的结果,50%的报废率!切记!!!

TO :【13楼】 zyfx
感谢大家的支持,大家共同学习进步,也希望大家多批评指教。一个宗旨:“没有做的最好,只有做的更好。”TKS TO  ALL !!!

网友:
恭喜恭喜!

请问第一张图左上角的是电源开关吗? 这个开关过大电流似乎有点悬

楼主:
TO 【15楼】 RickyZhou

哈哈!!看似大家是有点误解哦!其实不然。。。仅仅单独给主板供电的开关 <=1A 电流设计。呵呵!这点如果考虑不到的话,估计我要推出搞电子的行业了!哈哈。。。

网友:
不想自已画了,价格???

网友:
【18楼】 epwwm

我建议你自己画,把电源考虑好,MK2.0的最大改进并不一定就是换了更好的陀螺,而是电源上的改进。

网友:
看了下价格,不是一般的贵,又想自已做了,但陀螺仪的那个BGA封装,对我来讲是最大的困难。。。。。。。

楼主:
TO 【19楼】 pitolan

哈哈!。。。很显然,电源的乃是整个系统的核心,电压纹波系数的提高那是一定。。很明显德国主板不管是从1.0 1.1 1.2 1.3 甚至到现在的2.0 他们的电源管理部分都很讲究。不光是2.0的UPDATE。但说2.0板的改进和这个ADI的陀螺没有多大影响,这个...哈哈!未必..个人感觉还是有点的!嗨,废话说了这么多,大家尝试后就知道了!

TO 【20楼】 epwwm

呵呵,我也建议大家自己DIY。。但这个ADI得陀螺BGA的封装确实是难到了一批四轴的爱好者,现在手上还有刚开始自己手工吹焊时废掉的几片陀螺(哈哈!当时感觉焊接的时候不是陀螺,而是大把的RMB,心里没有底,也是第一次吹BGA,又激动又紧张。结果OVER了!!!都是Money呀,当时心都冷的一大节。废了的只能BGA芯片“植球”再用了。

网友:
关于BGA封装焊接问题,本人从事过多年主板专业维修,对于BGA封装的焊接接触的最多了,对于新手来说首先把握住温度,专业点的风枪都带温度 风量的 数字显示及循环风.如果是一般的风枪把温度调到320度左右,先循环吹热主板 然后放上一点松香,焊锡膏也可以 ,(如果新板子先要渡点锡浆或者焊锡丝)待松香融化后用捏子夹起芯片 放准位置  要稳 不要抖动.用风枪吹焊芯片 要循环吹,不要超过15秒 这时松香一般会冒烟,用捏子轻微动动芯片,OK 了,最后 用酒精 或者洗板水洗掉主板的松香. 如果焊接失败,再用植锡板 放上锡浆重新植锡 再焊就是了,如果新手实在不敢下手可以找一下修手机的修电脑师傅帮忙焊接. 或者找我也可以帮忙焊接.我的飞控 电调 全是用风枪吹焊的 ,这样一般不会存在虚焊,板子洗完后也漂亮,不像手工焊的.以上纯属个人一点小经验 望大家批评和指点.

网友:
放准位置,手不要抖动,讲起来易,做得到好象有点难。。。那可是几百度高温,时间又短!!!

网友:
一切要 慢慢来 也可以先把芯片放好位置 用镊子轻微固定  在用风枪吹,风力适当小点  把握住了温度芯片一般就不会吹坏的。

网友:
To 【14楼】gl516  老甘

看到前面回复说,2.0的四轴已经飞得很平稳了,那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超越德国人那个四轴么?

To 【22楼】wuxiaosong2008

多谢分享经验!看来手工焊接还是有点难度呀,需要大量的废芯片给练出来的。请专业的BGA厂银子不够,自己焊又不行,看来可以折中一下,让修电脑主板的店给帮忙焊接应该可以,我看那些店里一般都有红外线拆焊台的。再次感谢wuxiaosong2008的热心回复。

楼主:
TO 【25楼】 timegate

嗯。。。。什么叫飞的稳。再说了也没有个度。。。。哈哈!每个人心里都有杆寸,所以大家还是得一起努力呀。
我都在机机放瓶矿泉水飞,哈哈!!!这可以也说“稳”?

To 【22楼】wuxiaosong2008

哈哈,热心人!顶一个!

网友:
请问楼主用什么型号电机?配什么桨啊

楼主:
TO 【27楼】 epwwm

我的设备简单 XXD2212 + EPP1045 去问下【13楼】 zyfx  希望他可以帮到你!

网友:
谢谢楼上,这个配置我也试过,效率不算高,只是EPP1045太脆了,碰一下或摔机基本上会断了。

TO 【13楼】 zyfx

请问你用什么型号电机?配什么桨啊?

楼主:
TO 【29楼】 epwwm

哈哈。。在等leadsky 和petno的盘式电机和配套的浆。。。到时候他们正式上架了在装机测试!

网友:
现在我用紧莲花的C2806 KV600,配X600D的十二寸正反桨,觉得配合不好,桨偏小,估计要十四寸以上才好。但现在找不到大桨,无办法了,只好打算换KV750左右的电机,配十二寸桨

网友:
我是c2806 kv700 配12寸桨  11.1v 2200mah 全机重950 可飞11-12分钟

网友:
我的是2835,KV720,配APC 1238慢速桨。还可以。这桨很结实耐炸。

网友:
TO楼上
APC1238有反桨吗?那里有卖?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国外托朋友买的,约50元一支

楼主:
好热闹呀!。。哈哈!几天没有来了。。看来我得换电机了哦!。。早就应该换了,只不过我的精力没有放在电机和浆的调试上,好的电机和浆的搭配对机机飞行中的稳定性,噪音有很大的改善!

网友:
对,这段时间主要精力花在电机和桨上了,主要想提高效率,延长飞行时间。

网友:
甘老师  问一下  你的新板子  和以前的1.3的  比 价格翻倍   主要是硬件的提升么  ?
我还想给您要一下  除了遥控之外的一套配置  1.3  和  2.0   我准备入手   但是不知道怎么能联系上您

楼主:
to 楼上的兄弟

看我顶楼的2.0配置信息和说明。。硬件和相关的东西都有提升!联系方式可以在我的个人资料中找到,大家共同学习进步!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