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一叠有机玻璃个数的问题

楼主(2010-06-11):
想测量一叠透明的有机玻璃的个数,每个有机玻璃厚1.5毫米一张张的放上去,当超过某一个高度时就知道个数了,想用红外线光耦合来测定,但是不知道光线是否能否透过透明的有机玻璃,也不清除精度如何,小弟不是本专业的,不想白花银子去做一个很弱的实验,先问过各位大侠了,谢谢了。

网友:
如果每块玻璃大小厚度(今后也不会改动)一致的话,个人觉得称重量(压力)更靠谱。
超声波也可以,但是1.5mm的分辨率成本是个问题。

网友:
光线的折射或反射也行

网友:
买个工业用的电容式接近开关就可以了。

楼主:
数字射频导纳连续式料位计 太贵了, 称重量的话是一张张向上放的造成测量不准确

网友:
最简单,最可靠能个限位开关

网友:
考虑镜面反射,用斜向窄束红外调制光照,当叠层不够,反射光在接收管(加遮光筒)外部,当高度够是就能接受的反射光

楼主:
光束的话,有机玻璃上可能会脏,还是机械的限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