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3的问题,到底片子烧了没?

楼主(2010-06-11):
测量1.2v的对地电阻是18欧,还可以从EPCS器件里面Load程序跑,但就是没法下载了,无论JTAG或AS,这事咋回事?

网友:
jtag口坏了

用表测jtag口的阻值,常见的有和电源短路,或和地短路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原因是使用了外面买的那种用ft245+244这类芯片作的,后来自己作另一个max3378的线,就没烧过了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最麻烦

网友:
也遇到过,最后只有换片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验不错。

网友:
1.2v对地电阻低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