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仙,能从外围电路上猜出这里面封的是什么片子么?

楼主(2010-06-11):
前几天买了个笔段的液晶2元,呵呵,原来的控制器,能看出来是什么芯片么?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61253.JPG(文件大小:3.74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P1030178.JPG)

网友:
回复 楼主:

掩膜芯片。

网友:
驱动芯片

网友:
来个正面的,

网友(2010-07-19):
这样就能猜出来那就太NBL

网友:
吃饱了不饿

网友:
楼上图很熟啊,今天刚看过

网友:
额滴神, 真有大仙吗?

网友:
die直接bonding到板子上的,那一坨就是封装

楼主(2010-10-29):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你的图,不过1621是不用晶振的,还有这个芯片用了两个晶振,一个32.768K和一个4M的,64引脚,起初我猜是MSP430但是对不上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