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口RAMCY7C026对同一个地址进行一端读一端写的操作好像不可以同时进行?

楼主(2010-06-11):
这段话看了半天,有个问题没有搞明白

***************************************************************************
CY7C026的工作原理

       存取原理

       由CY7C026的内部结构图可以看出,该芯片的核心部分是双端口存储阵列,左右两个端口可以共用该存储阵列,并且拥有各自的控制线,在单独存取数据时,和普通的RAM相同。同时读取不同存储空间的数据和同时读取相同数据空间的数据时,左右端口可以同时进行。若同时对相同的数据空间做写操作,或一端口对一数据空间作读操作的同时另一端口对该数据空间作写操作,左右端口将发生冲突。为此,CY7C026通过BUSY管脚来处理这两种情况。

       当左右端口对不同存储空间进行读写操作时,可同时存取。此时,左右端口的BUSY信号同时置高。若对同一存储空间同时进行存储操作时,哪一端的存储请求信号先出现,则该端的BUSY信号置高,允许存储。哪一端的存储信号出现在后,则这一端BUSY信号置低,禁止存储。

       值得注意的是,左右两端存取请求信号出现的时间差必须大于5ns,不然仲裁逻辑无法判断哪一边的存取请求信号出现在前。如果出现两端存取请求信号出现的时间差小于5ns的情况,仲裁逻辑将一边的BUSY信号置高,将另一边的BUSY信号置低,从而保证两个端口一个执行数据存储,另一端口进行数据读取,避免了冲突。

***************************************************************************

结论是:
同一个地址可以同时读,
同一个地址不可以同时写,要写必须仲裁

这段话看了半天,

双口RAMCY7C026对同一个地址进行一端读一端写的操作好像也不可以同时进行,对吗???

楼主:
又仔细看了一下,好像不单单是同一地址,是当一端发生写操作的时候,另外一端对整个RAM既不能写也不能读啊

对不对啊

楼主:
由于两个端口对双口RAM存取时存在以下4种情况:

    1.两个端口不同时对同一地址单元存取数据;
    2.两个端口同时对同一地址单元读出数据;
    3.两个端口同时对同一地址单元写入数据;
    4.两个端口同时对同一地址单元操作,一个写入数据,一个读出数据。

1、2、3答案明显

4如何处理还是不明白

网友:
应是不行的

网友:
能保证这种情况不造成损坏就不错了。

楼主(2010-08-04):
哪位高手析疑解惑?

楼主(2011-05-06):
期待高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