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的时候就会做一些东西自己玩,DIP40封装的XILINX CPLD开发板。附PCB版图及两个例

楼主(2010-06-12):
这个板有40条腿,间距2.54MM,列距为 15.4MM。
可以往上装的CPLD有6种:
XC2C32A XC2C64A XC9536 XC9572 XC9536XL XC9572XL
封装均为VQ44。

先上图。

其中XC9500(XL)系列的CPLD,是单一电压的(无后缀为5V,XL为3.3V),故不需要LDO就可以工作。
CoolRunnerII系列的CPLD,要1.8V的核心电压,故留有安装LP2985-1.8 LDO的位置。注意,CoolRunnerII不是5V容忍IO口,往里面灌5V,必烧。

使用两者的时候,还略有不同。不同点请自行研究原理图和查看器件文档,在此不再赘述,官方传送门:

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cumentation/coolrunner-ii.htm
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cumentation/xc9500.htm

板载资源为: 1个有源晶振,4个LED灯。都可以用跳线电阻断掉。芯片所有IO口均引出。

本板的设计初衷是方便的在任何地方使用CPLD,并用CPLD来代替一些停产芯片。DIP40的封装就是最大的优势。

配置要使用XILINX的下载线。

资料放在2楼。

修改原因:题目写错了。顺便添加了一些评论。

楼主:
ngzhang 兽哥 原创  本文遵守 CC版权协议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2.5/cn/)   转载请务必保留本版权声明及原始链接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93567&bbs_id=1029

本核心板的管脚安排参考了Digilent C-Mod

http://www.digilentinc.com/Products/Detail.cfm?NavPath=2,400,798&Prod=CMOD

提供原理图和PCB图。此PCB图为AD9格式,经过打样验证,就是现在制作样板所使用的PCB文件。但本人不对可能存在的谬误负任何责任。

提供两个例程,verilog语言编写,包括了.v文件和.UCF文件。其中旋转编码器的编写,参考了XILINX的PPT文档,如下供参考:

旋转编码器使用的就是上次淘金的 台湾福华(Forward)旋转编码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48938&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D0%FD%D7%AA%B1%E0%C2%EB%C6%F7&bbs_id=3068

我的使用方法是中间脚接VCC,左右两个输出脉冲,两条信号线接了下拉电阻。

板子成本分布大约是:

PCB:打样,10块150元,每块15元。量产的话约1~2元。
CPLD:XC2C32A是7.5元,XC9536是10元。
LDO:2元,量大的话1.5元以内。
晶振:用的5X3有源晶振,相当贵。小量6元。
LED灯,排针,阻容等。1.5元。

故小量物料成本约为35元,大量成本约为不到20元。成品焊接费用要2~3元。

有兴趣的话可在我签名档的淘宝店里翻一翻。

网友:
回复 网友A:

dddddddddddd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增加一个实例,4路PWM产生器,带演示环境。
可以工作在XC2C64A下。

四路PWM两路为固定值,两路为可调。8个输出(4路,正反向)。
输入时钟可以为100M+,256级精度。由于Coolrunner2的双沿触发器,故此时达到的PWM频率高达(200M/256)=781.25K。
使用两个按键和旋转编码器调节第一路和第二路的PWM值。按下相应按键时旋转旋钮可增减占空比。
另外两路为25%和50%固定值。

网友:
哈哈,终于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唉,CPLD的资源还是捉襟见肘。最近在学习的时候不得不绞尽脑汁发掘CPLD的优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资源确实很少,我一般是把数据手册打印出来,读懂结构后在大脑中综合、优化
然后直接用底层描述让ISE翻译一下
高层描述综合出来感觉尺寸总是偏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估计也是要这样了,反正就几十个逻辑单元。

网友:
CoolRunnerII好啊,可以弄一个bank跑1.8V接OMAP3530等1.8V的BUS。

网友(2012-03-01):
悄悄标记下。

网友C(2012-09-21):
有个疑问,这个单排针的DIP40封装,能够插入DIP40的IC插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疑问,这个单排针的DIP40封装,能够插入DIP40的IC插座吗?

不行,定制的那种pin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