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x2bix问题

楼主(2010-06-12):
各位,我用的是CY7C68013,外接eeprom,我用keil编译出.hex文件之后,有42k大,但是用hex2bix转换为.iic文件时候,出现以下错误,请帮忙看看:
Error:Input Image too big for output file size,
我觉得奇怪,莫非hex文件过大??应该不至于吧,才42k

网友:
楼主去看看CY7C68013的Program的大小,再看看Keil输出的Hex文件的真实内存大小
Hex文件本身的大小,没有本质意义

楼主:
我有看过,data=190.5 xdata=23828 code=14639
这个芯片的program是外接的eeprom,我接了128k的eeprom,应该够啊

楼主:
找到问题了,还是老规矩,总结一下,让后来的朋友少走点弯路,对于CYPRESS的芯片,都会有hex2bix这个软件,把hex文件转换为iic文件,目的就是可以通过i2c的EEPROM来加载程序,但是EEP的大小是自己加的时候定的,这个具体看手册就知道,但是不可能无限制的大,对于hex2bix这个软件来说,默认情况下认为你外加的eep是8k,如果你的程序过大,那么在扩大外接的eep的同时,需要在hex2bix的参数中加入-M 代码的字节数,比如,我的这个情况,code有14639 < 16k,那么我就可以设定为:
hex2bix -M 16384,这样就可以了~~~~~在此还是感谢网上的一个朋友给我的hex2bix的源程序,看了源代码我才豁然开朗,哈哈,结贴

网友:
记得好像是 16K RAM一般最多分8K当CODE用.
楼主现在是 分14K当CODEC用,剩下2K 当RAM吗?
给否贴下"hex2bix的源程序"
对68013不太熟

楼主:
回复 网友A:

ram可以当code用么???ram不是掉电丢失数据么,你的意思是ram分8k加载程序来运行吧,现在我是用eeprom存放程序,加载到ram中来运行,eeprom的大小我用的是16k,之前用默认的8k,连转换都会报错的,hex2bix的程序在公司,我找找看吧

网友(2013-10-12):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还是老规矩,总结一下,让后来的朋友少走点弯路,对于CYPRESS的芯片,都会有hex2bix这个软件, ...

很详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