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T91SAM9263的PIO中断是否可以设置成电平触发,如果可以是哪种电平触发阿?谢谢!

楼主(2010-06-12):
从手册上看,PIO设备部分说只能是边沿触发,而AIC部分又说内部中断都可以设置为边沿触发或电平触发,是啥意思呢?谢谢!!

网友:
PIO中断只支持边沿触发,或者电平变化中断

楼主:
电平变化中断也就是边沿触发把?那AIC部分又说内部中断都可以设置为边沿触发或电平触发,是啥意思呢?谢谢!

网友:
建议先去用用AVR单片机,去理解中断吧!!哎!!

网友(2010-09-03):
at91sam9260的GPIO中断只能是边沿触发,没办法设置其他触发方式。at91sam9260的中断包括AIC中断和GPIO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