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讨论使用何种方式快速获得SMT焊膏印刷网板

楼主(2010-06-12):
看了这个论坛,觉得有很多牛人,向大家学习!

不过论坛之牛,牛在大家是群策群力,分享经验。

本人在电子制造业也混了十几年,一直在琢磨如何用简单快速的方式获取SMT印刷网板,之前试过用环氧板+手电钻,呵呵,对付简单的产品如0805够了,后来。。。0603。。0402,0.5mmpitch,搞不定。

激光切割的方法谁都知道,但激光切割机的价格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起的。。

如果有朋友说你拿去加工啊,不就几百块吗,那么这个贴子可能不需要您参与近来讨论。。

后来我也做了一些试验,如用聚合物膜,拿去用激光打,但一打就糊了,确实需要向LPKF所说,要用专门的冷激光打断分子链的那种,,郁闷,200W!

还用过纸,其实纸是可以的,不过用来打纸的激光机精度不够,细间距的QFP不稳定,看论坛里有TX用塑料板的,不知道是什么材料。。

看了版主用雕刻机雕BGA焊盘,确实比较中毒,感觉用这个雕刻机雕塑料薄片应该精度上是可行的?就是有个疑问,如果用带角度的刀的话,那塑料片要是不平怎么办啊,会不会产生大小不一的孔。。。

欢迎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
其实用雕刻机雕刻塑料片做小“钢网”用,我也是想试试的
但感觉这活需要精度比较高的雕刻机才能完成,而且刀具也要重新考虑
这事目前对我来说是打算等阿莫的雕刻机到手后试验
其他方法想都不敢想,等其他兄弟试验了

楼主:
直线电机X-Y二维运动控制实验平台
来源:微纳科技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7-4 12:05:33
产品说明:

    本平台机械上由两台永磁同步直线伺服电机驱动的X-Y轴运动平台构成,可同时对两台直线伺服电机进行控制,是一个先进的有直线电机驱动的的实用化的实验平台。它可用于创新实验平台的提高实验,进一步拓展他们的创新和实验对手能力,进行多坐标的运动控制实验。

    本平台可实际应用于PCB加工、电子元件插装、快速贴片与点胶及各种制度和机械装备。其采用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基于PC的PMAC开放式控制器,把实验和实际应用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实验,学生可以了解实际开放式数控控制器的使用和控制驱动器的调节方法,为实际工作打好坚实基础。

主要特点:
    集成了直线伺服电机和旋转伺服电机系统
    先进的PMAC控制器
    两坐标控制
    大理石结构底座
    实时调节速度及位置环

主要性能
    直线电机XY平台模块
    Y 轴行程: 260mm     X 轴行程: 220mm
    Y 轴驱动力: 90N     X 轴驱动力: 30N
    Y 轴运动速度:1.2m/sec     X 轴运动速度:1.0m/sec
    Y 轴分辨率: 5 m     X 轴分辨率:5 m

这个平台的精度肯定够了,现在就是要验证刀具雕刻这种方法的精度.

网友:
如果用带角度的刀的话,那塑料片要是不平怎么办啊,会不会产生大小不一的孔。。。
========================================================================
第一步先打孔,第二步换个特殊铣头,专门倒角。

网友:
我想 热转印 + 腐蚀 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不如 打STM网的材料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