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GTM900B 数据传输相关问题寻求解答

楼主(2010-06-12):
这是不同连接方式的返回数据ourdev_561310.txt(文件大小:6K) (原文件名:新建 文本文档 (2).txt)
感谢苹果猫的提示,你的建议是对的!
1.传上去的那2个文本,就是我在实验过程中的流程和返回信息,我觉得数据是发送成功了,但是却不知道如何检测对方是否成功接收到数据;
2.用通过GPRS模块向我的PC机(ip地址为192.168.0.242内网地址或者117.95.55.89外网地址)向发数据,均是始终无法用“TCP”连接,只能“UDP”连接,可不知道是为什么;
3.想实现PC机通过ip地址“192.168.0.1”与GPRS模块互传数据,却不好定端口,而且我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描述“ 我们在做测试时,应当注意到如下事实:在采用公网的Apn(“cmnet”)的条件下,如果我们用f2103 IP Modem主动向公网上的一个静态公网IP地址发起TCP连接,只要这个公网上的机器确实有侦听相应的端口,这样是可以连上的;但是相反地,如果是由公网上的静态IP向f2103 IP Modem动态获得的IP地址主动发起的TCP连接将不会成功。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实际上f2103 IP Modem获得的动态IP地址是移动的一个特殊的内部网段上的地址,这个特殊内部网段里的地址如果要和外部网(公网)的地址进行TCP通信,必须通过一个类似于TCP代理(或者NAT)的设备进行通信的转发。换句话说,这个动态地址对于网络上的其他机器来说是不可访问的。 ”
不知道,您是怎样理解的这段话的,多谢赐教!
4.对于IP和其相应的端口,应该怎样使用,才不会导致返回
ERROR 5: TCP 连接超时,可能IP 和端口不正确
5.如果是用一个GPRS 模块作为主控中心,其余多于10台的GPRS模块作为子机,仅仅是子机自动联系主机,进行互发数据,子机之间不联系,那又该怎样设置呢?
虔诚请教!期待着大家的热情回复!

网友:
1.传上去的那2个文本,就是我在实验过程中的流程和返回信息,我觉得数据是发送成功了,但是却不知道如何检测对方是否成功接收到数据;

我没仔细看那两个文档,我能确定的是,你的SIM卡正常,信号正常,注册正常,GPRS访问权正常,唯一确定有问题的是你的服务器。好像你连接别人的服务器都有回应,连接你自己的服务器没有成功。你自己的服务器需要在公网上开通一个端口,将你的服务器在公网的地址以及这个端口填入到IPSEND指令中去才能连接成功。你的服务器需要运行一个TCP服务软件,并且在你指定的这个端口进行监听,公网到你内网的端口,可能还要在路由器上做一个端口映射,具体看你是啥路由器。具体如何操作请看这个帖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15814&bbs_page_no=1&bbs_id=3045

2.用通过GPRS模块向我的PC机(ip地址为192.168.0.242内网地址或者117.95.55.89外网地址)向发数据,均是始终无法用“TCP”连接,只能“UDP”连接,可不知道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的原因同上。就是你的服务器有问题导致TCP无法连接,UDP不是面向连接的协议,所以不管服务器如何,它总能成功。

3.想实现PC机通过ip地址“192.168.0.1”与GPRS模块互传数据,却不好定端口,而且我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描述“ 我们在做测试时,应当注意到如下事实:在采用公网的Apn(“cmnet”)的条件下,如果我们用f2103 IP Modem主动向公网上的一个静态公网IP地址发起TCP连接,只要这个公网上的机器确实有侦听相应的端口,这样是可以连上的;但是相反地,如果是由公网上的静态IP向f2103 IP Modem动态获得的IP地址主动发起的TCP连接将不会成功。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实际上f2103 IP Modem获得的动态IP地址是移动的一个特殊的内部网段上的地址,这个特殊内部网段里的地址如果要和外部网(公网)的地址进行TCP通信,必须通过一个类似于TCP代理(或者NAT)的设备进行通信的转发。换句话说,这个动态地址对于网络上的其他机器来说是不可访问的。 ”
不知道,您是怎样理解的这段话的,多谢赐教!

就是说,GPRS模块访问公网上某个IP地址是可以的,倒过来就不行了。所以GPRS模块不能当作服务器。

4.对于IP和其相应的端口,应该怎样使用,才不会导致返回
ERROR 5: TCP 连接超时,可能IP 和端口不正确

解决了第1个问题,这个错误就不会出现了。

5.如果是用一个GPRS 模块作为主控中心,其余多于10台的GPRS模块作为子机,仅仅是子机自动联系主机,进行互发数据,子机之间不联系,那又该怎样设置呢?

GPRS模块之间是不能互相连接了,中移动不允许,中联通不清楚。但是不建议,你觉得一个GPRS模块能够强悍到作为主控中心来接受其他数十个模块的连接吗?所以还是公网的计算机做服务器,所有的GPRS模块连接这个服务器才是正道。

网友:
EM310上有个模块作为服务器监听的命令AT%IPLISTEN,最多可以同时开启三个客户端,按照Appcat的说法,就是这个功能实际上是没办法使用的是吧?
如果我申请专门的APN,SIM卡上绑定IP的话是否可以?

另外,能不能麻烦Appcat帮我看下我之前提过的问题: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88505&bbs_page_no=1&bbs_id=3045

网友:
使用专用APN卡可以实现,不过这种有必要吗?

至于WAVECOM的模块,没有用过,不好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啊!知道了原因出在哪里,就可以对症下药了。呵呵
另外,还有这几个疑问,

at+cgdcont?
+CGDCONT: 1,"IP","cmnet","",0,0

OK
at%etcpip=,,1
OK
%IPCLOSE: 5
at%etcpip?
%ETCPIP:0,,,,

OK
at%etcpip=,,1
OK
at%etcpip?
%ETCPIP:1,"172.16.34.99",,"221.6.4.66","221.6.4.67"

OK
at%ipopen="tcp","202.206.1.26",23
CONNECT
%IPDATA:3,"FFFD18"
%IPDATA:1024,"
























"
%IPDATA:371,"








71B5B313B33316D6E65771B5B6D27293A20"
at%ipsend="0102030104ef"
%IPSEND:15

OK
%IPDATA:1,"EF"
at%ipsend="01020304ef"
%IPSEND:15

OK

OK
at%ipsend="0102030104ef"
%IPSEND:14

OK
at%ipsend="01020304ef"
%IPSEND:13

OK
at%iptxstate?
EXT: I

ERROR
at%xstate?
EXT: I

ERROR
at%txstate?
%TXSTATE:
1,4,1
2,0,0
3,0,0

OK

如上,刚连接上时,怎么会有一连串数据回返呢?
而且,之后发送4次数据,是否可以看出数据成功发送4次,可成功接受仅一次?
其中,第一次发送的,为何返回“%IPDATA:1,"EF"”,默认缓存不打开的情况,有效数据为何是“EF”呢,这怎样理解呢?

这是第二种端口连接:
at%ipopen="tcp","202.206.1.26",80
CONNECT
at%ipsend="01020304ef"
%IPSEND:15

OK
at%ipsend="0102030405ef"
%IPSEND:15

OK
at%txstate?
%TXSTATE:
1,2,2
2,0,0
3,0,0

OK
发现返回“发送窗口大小”始终是15,不像第一次那样依次减一。
不知道这两种返回数据又该怎样解释呢?
三:
而且,我实现不了你的这样返回结果
AT%IPSEND="683100310068c90896060000027400000100e416"

%IPSEND:15

OK
%IPDATA:20,"683100310068C90896060000027400000100E416"
我只能返回
%IPSEND:15

OK
就结束了,是哪里的设置不同吗?

网友:
上面的问题就是,你访问的不是你自己的服务器,所以返回来的数据没有任何参考意义

先建立你自己的服务器,再来捋一边思路和问题,你就清楚了,GPRS刚刚上手,不要贪多

楼主:
噢,好的!正在解决服务器的问题
非常感谢啊,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在做测试,连接别人的服务器,默认是,有连接就发送数据
哈哈

网友:
搂主的问题,简单
www.cdbocon.com

网友(2010-08-14):
还没学这么高深,先mark

网友(2011-03-11):
回复 网友A:

哥 我在各大论坛搜索em310都能看到你活跃的身影,看来你还做过其他型号的无线网络通讯。马屁我就不拍了,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大侠 我用em310做大批量数据传送,使用透明传输AT+TPS=4,1,3000,1024  可是,每当发送到大概不到12000个字节的时候em310缓冲区就满了 然后单片机发送的数据em310就接收不到了 然后我的程序就乱了。 不知道大侠做过这个没有,能不能监测缓冲区的情况? 想做大批量数据传输有什么好的方式? 希望能达到每秒钟几k个字节以上,直接回复或者发我邮箱 zhouwei0538@gmail.com 谢谢苹果猫了!!!!!!!

网友:
楼上的朋友,对于EM310里边提供的透传指令,我没有做仔细测试,在简单使用过后决定放弃,完全是一个鸡肋功能。
那个指令的功能比使用IPSEND指令看似简单多了,但是不好控制,很多细节被包裹起来了、,而内部又没觉得很好的处理。

数据在跨越不同类型网络的时候有个MTU的说法,也就是一个网络封包装多少用户数据的问题,透传指令本质上还是在做分包。所以,IPSEND指令最长发送数据报长度是1024字节,也就是说EM310内部是按照1024字节来分包的。建议你考虑修改到IPSEND指令上来。这样,通过观测IPSEND指令回复的数据就能知道内部还有多少空余发送窗口,从而准确得到内部缓冲区的空闲情况,而这些是透传指令做不到的。

还有,中移动的GPRS上行数据只给一个信道,裸速率是14.3kbps,加上GPRS封包,TCPIP封包的开销,实际传输速率是不到1kByte/s的,所以你希望每秒钟传输几K字节是做不到的。做大数据量传输,就需要做好封包,配合应用层协议,保证每一包正确到达。

网友(2011-12-09):
Appcat 苹果猫的回复总是那么有高度和深度。又学习了...

网友:
mark 非常佩服苹果猫 谢谢楼主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你自己的服务器需要在公网上开通一个端口,将你的服务器在公网的地址以及这个端口填入到IPSEND指令中去才能连接成功。这一部要怎么去操作呢??

网友(2012-07-25):
我也遇到LZ同样的问题了,只能通过UDP发送数据,而且服务器接收到的是乱码,通过TCP只能由服务器给客服端发送数据,为什么呢?期待高手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同求知道啊

网友(2013-03-11):
正在搞远程数据传输,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