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啊!!!请问四轴飞行器,对电调、电机、桨叶要求高吗?

楼主(2010-06-12):
我发现我JJ电机响应好像速度有点慢

我对电机、电调、桨叶和机架不熟悉。请有这方面的高手不吝赐教,或者推荐一些已经成功用在四轴上的零件给我。
1:电机要什么样的参数?比如kv值等等?
2:电调用PWM的可以吗?还是一定要I2C的?
3:桨叶有什么要求?

我的软件架构不是MK的方案,是自己的,我的动态姿态是正确的(这个可以绝对保证)。
我控的是角度和角速度,也就是角度的PD,还没有加I进去,控制频率在50HZ,我个人觉得这个控制频率足够(请高手指教)。
我控单轴的时候,发现一高一低很缓慢地摇。速度很缓慢,我调了很多参数,还是不行。
我实时采集了数据在MATLAB里面分析,姿态正常,PD个的反馈控制量也正常。但是暂时还没找到问题所在。

楼主:
自己顶一下,等待高手!

楼主:
高手请指教啊~~~~~~~~~~~~~~~~

网友:
你要把你做的东西和方案连文字带图详细写出来才能吸引人气啊,人气高了,高手才会被吸引过来 :)

顺便说一下,单轴一高一低缓慢摇摆应该是阻尼系数太小的原因。估计纯靠经验去试凑PID参数比较盲目,最好详细列出运动方程,用根轨迹设计方法去确定校正传递函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要把你做的东西和方案连文字带图详细写出来才能吸引人气啊,人气高了,高手才会被吸引过来 :)
顺便说一下,单轴一高一低缓慢摇摆应该是阻尼系数太小的原因。估计纯靠经验去试凑pid参数比较盲目,最好详细列出运动方程,用根轨迹设计方法去确定校正传递函数。
顺便说一下,单轴一高一低缓慢摇摆应该是阻尼系数太小的原因
缓慢不是过阻尼吗?

估计纯靠经验去试凑pid参数比较盲目,最好详细列出运动方程,用根轨迹设计方法去确定校正传递函数。
我调试的时候确实是靠经验调试的,四轴这个如何才能正确列出运动方程?请指教!

网友:
振荡停不下来,我认为应该是欠阻尼,只是个人感觉而已,没有详细的理论验证。等我近期把无刷电机搞完了,也打算做个单轴,并尝试建立一下理论方程,看看能不能达到平衡的状态,到时候再交流好了,呵呵。

楼主:
原来跟桨跟电调有关系。电调里面有自己的控制,比如PID等等造成响应问题,要用线性的驱动方式

网友:
楼主能留个QQ吗,想一起讨论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能留个qq吗,想一起讨论下

83336068 请指教

网友(2010-08-15):
毕设四轴筹备中,关注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