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刚做了一个2相4线的电机驱动电路,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欢迎拍砖。

楼主(2010-06-12):
请教,刚做了一个2相4线的步进电机驱动电路,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欢迎拍砖。
上图:

驱动部分原理图 (原文件名:2相4四制步进电机驱动图.JPG)

楼主:
是不是上面的图不好看呀?我把单相的驱动部分拿出来,这样就好看了,请做过的大虾指教一下。

单相驱动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电路是不是有问题的啊,为什么没有电流控制的啊?

网友:
驱动步进电机为什么不用专用芯片啊!

光耦选用512不是很适合,反应速度比较慢。H桥的对称驱动管使用一个端口驱动不是很好,每个MOS管的参数不尽相同,会存在死区。严重会烧管,最好分开控制,有效避开死区时间。

楼主:
光耦在这里只是个示意图,到时候会换成高速高耦。H桥的对称管使用同一端口不合适?你的意思是要四个管子全部独立控制吗?我看有的电路里面,把H桥的同一边的两个管子的G弄到一起来控制,感觉和这一样的道理,不知道哪种更合适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是不是有问题的啊,为什么没有电流控制的啊?

回2楼,因为这个项目比较特殊,就算电流过大,电机也不能马上停下来,只要能走,一定要让它走到一定的角度才停下来,所以这里只有电流检测,并没有直接参与控制。

网友:
上个大电流的部分电路图给你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要在GS并个电容呢,给大家讲讲吧

楼主:
哈哈,6楼这电路不错,可惜我看了半天也没完全看明白,能向你请教一下吗?加你QQ?

网友:
晕,这个世界真小。又是碰到熟人啦。你这个图问题不大 放心整吧。死MOS 我负责

楼主:
楼上的?才16个积分呀?看来是只看贴不回贴的主呀。

网友:
【7楼】 qianhng
积分:538
派别:
来自: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要在GS并个电容呢,给大家讲讲吧

-----------------------------------------------
电容是控制功率管关断的时间(这个时间极短)。

网友:
问下LZ你这里在上电的时候会烧上下桥吗?为什么我用这个电路,上电偶尔会烧桥,难道就因为在MOS管的栅极加了1个电阻一个电容一个稳压管?

楼主:
我这上桥热过,但是没烧,因为我限流了。关于这个图,可以看另一个贴子的讨论。
你也在搞这个东西?我们可以一起交流一下,QQ:214853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