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ADC采集负数数据

楼主(2010-06-12):
我的采集程序定义的都是unsigned、unchar等无符号数据,可是采集中出现负数时候,采集输出就为0,请教一下该怎么改程序就可以不管正数还是负数都

可以采集到?修改unsigned、unchar可以么?

   要是谁有采集的相关程序烦请上传个,不甚感激!

   我把我的采集程序发上来

网友:
430的AD只能采集正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430的ad只能采集正电压。

   真的啊? 我靠,那不杯具了呀1 我看到过相关的资料,但不确定是否只能采集正电压1

网友(2010-07-14):
带SD16的用差分输入,输入电压范围最大可达+-0.6伏或0-1.2伏,DAC10或DAC12的只能是0-1.5伏或0-2.5伏,可用运放将被测电压叠加一个支流电压后变成正电压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