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测电源纹波时是否需要并联电容?

楼主(2010-06-12):
小弟做了一款电源,纹波测出来总是偏大,用了很多方法也只是接近但达不到要求;最近帮忙测了一款某知名厂商出品的电源,发现该电源的纹波也很大,远超过其产品的标称值。于是想到了自己的测试方法有问题。
先说一下我的测试方法:
1、示波器设为交流耦合,20Mhz限制;
2、表笔衰减开关播至1X,去掉地线夹;
3、从电源上焊出一根硬质短地线(5mm左右),测纹波时用表笔的地金属层与该地线接触。

我从网上看了一些有关纹波测试的文档,有的说要用差分探头或接地环,但我手头没有这些东西,自己想办法尽量减少地线长度。网上还有说在表笔和地之间并电容的,最早也有同事告我说并一个47uF的电解电容,但这个方法被一个电源前辈严厉指责了一番,说这种方法本身就会改变电路属性,还会带入其他干扰,明显就是不懂电源的办法!

TI有一篇“教您如何准确测量电源纹波”,里面讲了很多注意要点,没有提到用电容;但今天看到了一个PI公司的文档,他的测试确实并了电容,是1个0.1uF的瓷片和1个1uF的电解电容。

现在就不明白了,测纹波到底用并电容吗?这种方法是否可取?如果需要,值取多少?我见还有说用10uF和0.1uF并的,那位大侠能讲一下其中的道理,给个明确的说法。多谢了!

PS:并47uF电容时测出来的值也确实能小10mV左右

网友:
我觉得并不并以及并多大的电容、如何并是可以协商的。这是因为实际的负载性质决定了实际达到的效果。若负载本身是有并电容的,则应并电容,若实际负载没有并电容,就不并电容。当然测试方法也可以是由强势的一方规定的,而弱势的一方只得遵从

网友: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客户的板子上都会有电容,所以有些测试采用了并电容,比如计算机电源测试规范中给出的办法就是加电容的。但单纯从做电源的角度来讲,是不能加的,因为你不能确定客户是否会加电容和加多大的电容。你只能从加大电容或提高频率或使用较小ESR的电容,或加大LC滤波角度来解决问题。

网友:
如果是线性电源纹波大很可能是电源反馈回路里面相移过大引起,因为输出有电容存在很容易自激振荡,一般是加相位超前补偿电容,在输出分压采样的上臂电阻上面并联个无极性电容会减小纹波。还有就是运放的增益带宽积过大也极易自激,在运放输出端和反向输入端加个几十pF的无极性电容也能有效降低其增益带宽。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的指点!

我这个电源是开关电源,最后的输出是用的DC-DC模块。个人感觉用了DC-DC模块,其模块的自身参数就定死了,纹波的控制办法也就很有限了。现在的电路就是按照模块的手册设计的,最初只有一个330uF的电解电容,后来并了10uF的无极性贴片电容,纹波立刻大有改善,之后有把电解电容换成低ESR的,纹波又降了10mV左右,但再之后无论是加大电容容量,还是增加贴片电容数量,甚至是并联高频电容都没有什么明显效果。

当然最有效的就是加一级LC,但电感的体积实在有点大,PCB尺寸有限,所以目前暂不考虑。

现在最为疑惑的还是测试方面,测的其他厂家的电源,怎么也测不出他测试报告上的数值,纹波反而比如我的还大。所以才对是否并电容的方法有了疑问。

还请各位朋友继续指教!

还有请问2楼的wuly:你说计算机电源测试规范中给出的办法是加电容,而我的电源正是给计算机用的,这个有明确的规范吗?

网友:
我手上正好有两个电脑电源的datasheet,看了一下,其测试要求也不完全一样,一个要求并47uF电解+0.1uF陶瓷电容,另一个要求100uF钽电解(ESR<0.15ohm)并0.1uF陶瓷电容

网友:
微小型计算机系统设备用开关电源通用规范GB/T 14714-2008
我看过的是老版,这个是新版,不知道是否一样

楼主:
多谢wuly,规范找到了,2008的版本,规范中纹波测量要求是并47uF钽电容+0.1uF高频电容,但1MΩ/10pF的输入探头不知道是不是示波器标配,有待核实。
另外请问liuyaohuang,如果方便的话可否把你手里那两个datasheet贴出来参考一下,多谢!

另外问一个问题,一般钽电容的ESR是多少?我现在用的低ESR的电解电容是红宝石的YXF系列,市场上只能买到这种,首先真假难判断,而且从手册上看这个系列330uF/25V的ESR为0.16Ω,性能和其他品牌的低ESR系列相比实在一般,如果市场上一般钽电容的ESR优于这个值的话,下一版考虑上钽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线性电源纹波大很可能是电源反馈回路里面相移过大引起,因为输出有电容存在很容易自激振荡,一般是加相位超前补偿电容,在输出分压采样的上臂电阻上面并联个无极性电容会减小纹波。还有就是运放的增益带宽积过大也极易自激,在运放输出端和反向输入端加个几十pf的无极性电容也能有效降低其增益带宽。

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线性电源纹波大很可能是电源反馈回路里面相移过大引起,因为输出有电容存在很容易自激振荡,一般是加相位超前补偿电容,在输出分压采样的上臂电阻上面并联个无极性电容会减小纹波。还有就是运放的增益带宽积过大也极易自激,在运放输出端和反向输入端加个几十pf的无极性电容也能有效降低其增益带宽。

正解。 回复【8楼】lm78l05 JimoPanda

两位大哥答不对题哦,人家问的是怎么测···不是引起纹波的原因
与楼主同问···

网友:
楼主应该是开关电源。

呵呵,测纹波是要带负载的测,不带负载测不大才怪。

网友(2014-05-03):
问一下,如果带着实际工作中的负载,那么是不是就不能再并电容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