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摄像头的问题

楼主(2010-06-12):
我刚买了个串口摄像头,把照片数据接收到stm32 然后通过GPRS 发送出去,上位机通过拨号接收显示。我在对摄像头测试时,直接在PC上和摄像头进行串口连接,接收上来的数据,图片是jpg格式的,提取原数据,保存为jeg格式的文件,不能打开。下面是txt文件,提取数据ourdev_561364.txt(文件大小:11K) (原文件名:Rec03.txt)
请问怎么转换为图片那?

网友:
接收数据按16进制保存成jpg文件

楼主:
主要的是接收的是文本格式的,怎么转换成16进制的?

网友:
转换程序:

#include <stdio.h>

int Hex2Ascii(char* hex, unsigned char* ascii)
{
    int len = strlen(hex), tlen, i, cnt;
    for (i = 0, cnt = 0, tlen = 0; i<len; i++)
    {
        char c = toupper(hex);
        if ((c>='0'&& c<='9') || (c>='A'&& c<='F'))
        {
            unsigned char t = (c >= 'A') ? c - 'A' + 10 : c - '0';
            if (cnt)
                ascii[tlen++] += t, cnt = 0;
            else
                ascii[tlen] = t << 4, cnt = 1;
        }
    }
    return tlen;
}

int main(void)
{
    char c;
    unsigned int i,len,len_w;
    char * Rbuf=NULL;
    unsigned char * Wbuf=NULL;
    FILE *fp;
    if((fp = fopen("src.txt", "r"))== NULL)
    {
        printf("Cannot open file.\n");
        return -1;
    }
    for(i = 0;!feof(fp);i++)
    {
        fread(&c,1,1,fp);
    }
    fclose(fp);

    len=i-1;
    Rbuf=(char *) malloc(len+1);
    fp = fopen("src.txt", "r");
    fread(Rbuf,len,1,fp);
    fclose(fp);
    Wbuf=(unsigned char *) malloc((len/3)+1);
    len_w=Hex2Ascii(Rbuf,Wbuf);
    if((fp = fopen("src.jpg", "wb"))== NULL)
    {
        printf("Cannot create file.\n");
        return -1;
    }
    fwrite(Wbuf,len_w,1,fp);
    fclose(fp);

    free(Rbuf);
    free(Wbuf);
    return 0;
}

网友:
可以使用Winhex这个软件将TXT文件中的数据转化成你所需要的JPEG格式的图片

网友(2012-12-03):
Winhex这个软下来试下  谢谢楼上

网友(2014-03-25):
是不是大小端的问题?

网友:
楼主,能看下硬件设计的原理图么?

网友:
还没有去玩摄像头,以后碰到了在来看看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