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推荐两款低功耗的电源升压芯片

楼主(2010-06-12):
我想用一节1.5V干电池+MSP430单片机来做一个低功耗的定时控制器,系统平处于睡眠模式,每隔一小时驱动一个大功率器件(6V、动作时间约几十毫秒、电流几百毫安)。现需要两款升压芯片(升压3V和6V),具体要求如下:
    1)、希望电池电压降到0.8V左右时,芯片还能正常升压;
    2)、芯片的静态电池是微安级的,越小越小;
    3)、6V(可放宽为5-9V)升压芯片的最大输出电流要700 mA以上,且带关断功能。

我只知道有这方面芯片的有TI、ADI、LT,但我它们网站找了下,没找到合适的。我刚接触这方面的东西,望各位用过相关芯片的、或知道有这样功能芯片的,或熟悉这方面的,请帮忙推荐下,谢谢!!

网友:
看了你的描述,感觉这期间应该是可以找到的,不过我没有到过像你这么大电流的,推荐你个贝岭的看看吧,不过输出电流可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但是由于你是用作大电流脉冲工作,可以试试在输出接大容量的电解。看看下面链接:
http://www.belling.com.cn/article.htm1?id=4010

网友(2010-07-16):
特瑞士半导体有满足你需求的可以查阅一下
Q:64503480

网友:
理光的,具体型号不太清除了,以前用过

------------------------------------------------------
MSP430F41X开发板

http://shop61810118.taobao.com

QQ:892364156

网友(2010-08-23):
TPS61029可以在0.9V至6v区间稳压至3.3V。。tps系列基本都是电源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