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坤请教你一个数字示波器触发功能实现的问题

楼主(2010-06-12):
我现在在尝试用verilog编写数字存储示波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写触发功能时,我加了一个trigger_begin的上升沿来判断trigger_en信号的有无。但是我存储了512个点后,无法将trigger_en复位。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的代码如下:
module DSO_Version2(clk,out_da2,out_da1,clk_da1,clk_da2,clk_ad,ad_in,out_switch);

input clk;
input [7:0] ad_in;

output [11:0] out_da2,out_da1;
output[7:0] out_switch;
output clk_da1,clk_da2,clk_ad;

reg clk_ad,clk_da1,clk_da2;
reg[11:0] out_da2,out_da1;
reg[11:0] ad_counter;
reg[7:0] clk_counter;
reg[7:0] ad_temp;
reg[7:0] ad_data[511:0];
reg trigger_en,triggerjudge_en;
reg trigger_begin;
wire[7:0] out_switch;
reg[2:0] state,nstate;

parameter                        idle                  = 3'b000,
                        triggerjudge        = 3'b001,
                        AD_RAM                  = 3'b010,
                        dis                       = 3'b011;

always @(posedge clk_ad)
        begin
                case(state)
                idle:
                        begin
                                ADSample;
                                if(trigger_en)
                                        nstate <= AD_RAM;
                                                     triggerjudge_en <= 0;
                                else
                                                     nstate <= triggerjudge;
                                        triggerjudge_en <= 1;
                        end
                triggerjudge:
                        begin
                                trigger_judge(ad_temp);
                                nstate <= idle;
                        end
                AD_RAM:
                        begin
                                write_RAM(ad_temp);
                                nstate <= dis;
                        end
                dis:
                        begin
                                display(ad_data[ad_counter]);
                                ad_counter <= ad_counter + 1;
                                if(ad_counter >= 511)
                                        begin
                                                ad_counter <= 0;
                                                triggerjudge_en <= 1;
                                                nstate <= idle;
                                        end
                                else
                                        begin
                                                nstate <= idle;
                                        end
                        end
                default:
                                nstate <= triggerjudge;

                endcase
        state <= nstate;
        end

task ADSample;
        if(clk_ad)
                ad_temp <= ad_in ^ 8'b1000_0000  ;
endtask

task trigger_judge;
        input[7:0] ad_temp;
        parameter trigger_level = 100;
        if(triggerjudge_en)
        begin
        if(ad_temp > trigger_level)
                trigger_begin <= 1;
        else
                trigger_begin <= 0;
        end

endtask

task write_RAM;
        input[7:0] ram_temp;
        if(trigger_en)
        ad_data[ad_counter] = ram_temp;
endtask

task display;
        input[7:0] data;
        if(trigger_en)
                begin
                        out_da2[11:4] <= data;
                        out_da1 <= out_da1 + 8;
                end
        else
                begin
                        out_da2 <= 0;
                        out_da1 <= 0;
                end

endtask

always @(posedge  trigger_begin)
        begin
            if(triggerjudge_en)
                begin
                if(trigger_begin)
                        trigger_en <= 1;
                else
                        trigger_en <= 0;
                end

        end

assign out_switch = 8'b1000_1100;

endmodule

网友(2012-04-16):
加个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