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资料的段式液晶怎么利用?

楼主(2010-06-12):
没有资料的液晶怎么判断引脚来利用啊?

网友:
可以测出来的,交流电的一端靠近管脚,相应的段会点亮

网友:
1楼正解。我就是这么干的。如果某一类笔画全亮,那就是公共端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测出来的,交流电的一端靠近管脚,相应的段会点亮

谢谢!就是普通变压器来的交流电吗?5V或者12V可以吗?

网友:
都是人才,我就是用烙铁

网友B:
用一根线缠绕在220V电源线上不用连接的,显示不清楚就多绕几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可以测出来的,交流电的一端靠近管脚,相应的段会点亮
谢谢!就是普通变压器来的交流电吗?5v或者12v可以吗?

就是普通工频交流电,电压无所谓,用电烙铁也是个好方法

网友(2012-11-25):
呵呵,原来大家也都干过这事呀?

网友D(2013-03-18):
请问COM口和SEG口是如何判断的,怎么感觉手里的段式液晶有点不按常理出牌啊???

网友(2013-07-23):
引用 网友B:
用一根线缠绕在220V电源线上不用连接的,显示不清楚就多绕几圈

额,我缠了一根20cm的线在插座的交流进线上,没什么效果啊, 根本不显示.
请问你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2014-01-16):
引用 网友D:
请问COM口和SEG口是如何判断的,怎么感觉手里的段式液晶有点不按常理出牌啊??? ...

现在段码类的LCM一般分静态(一个COM),四个COM或八个COM。你就根据其他人提出来的办法进行确认。COM数比SEG数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