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问题:我9202的系统,为什么用万用表或示波器等长线碰触地线才能复位成功??

楼主(2010-06-12):
求助复位问题:
    为什么我9202的系统,用万用表或示波器等长线碰触地线才能复位成功?

    VCC:5V    复位脚接一10K上拉电阻  使用内部OSC
    复位脚设为输入或复位端,均出现此问题

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
可能是工作电压的配备问题,1.8v都可以正常工作的单片机。

网友:
应该是芯片设置问题,我没有出现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