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F877 将RA1口作为开关量(高低电平)输入,设置TRISE=0;TRISA=0xff后,还是读不了,刚学PIC,

楼主(2010-06-12):
16F877 将RA1口作为开关量(高低电平)输入,设置TRISE=0;TRISA=0xff后,还是读不了,刚学PIC, 咪咪问题请教下。

网友:
有没有设置时钟啊,PIC的片子要设置一下的,不然要用RC时钟的

网友:
熔丝有没有设置正确?

楼主:
在Configuration bits  里面设置了Oscillator 为XT  还是不行啊,用别的端口都可以检测到高低电平的输入,惟独A口不可以

楼主:
ADCON1=0x07 就可以了。    已经解决

网友:
没有考虑到引脚复用的设置

网友(2010-09-04):
回复 楼主:

06吧·

网友:
对啊,复位是为A/D输入脚

网友:
回复 楼主:

PIC通常都得先關閉A/D設定,才可以正常使用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