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切割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0-06-12):
买来的PCB板长度、宽度不一定合适可以放入雕刻机内雕刻,都需要预先裁好。就算可以放入,如果尺寸较大,而需要雕刻的图形较小,对于雕刻双面板来说,如果不把雕刻图形放在板子中间,那么板子翻面后,就会有一边超出雕刻机底座的范围,所以,板子还是需要预先裁切到比较合适的尺寸,这样也能减小板子的损耗。
    用锯条锯,很难锯平直了,不是人人都能学到八级钳工或者木工的水平。用曲线锯,噪音大,震动大,大面积的板子还好,小面积的真不好伺候。
    用雕刻机切割,还得编程不说,板子本来就是因为大,放不进去才考虑别的办法的,切割完毕就不用雕刻机麻烦了。
    今天看到坛子里有讨论这个的: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93208&bbs_page_no=1&bbs_id=1027,没用过,不了解锯条情况,用过的说说,切割PCB效果怎样?
    另外,今天在淘宝上搜了一气,发现六合一机床或者八合三机床中,可以组合成曲线锯,貌似很轻松,不过,为了切割PCB买这么一套回来,感觉投资大了点
    壁纸刀、钩刀切割,板子比较厚的情况下,需要掰开,这个过程板子难免局部曲翘,破坏平整度。应该还是类似曲线锯那种形式比较好。
    想拿电磨或者角磨机之类改装,自己做个支架固定好,弄个工作平面,做成类似台锯的工具,不过需要加工的东西比较多,花费时间精力比较大,有更好更简单的方法吗?

网友:
我一般是用手钻打一排邮票孔,然后再下锯,这样就比较直了,最后再用砂轮把边缘稍稍处理一下

网友:
汗... 楼主打了这么多字,如果写雕刻机的几行G-code,早就写好了。另外,早期armok有关于用切纸刀的切割PCB的经验,你找找看。还有,如果PCB买小点的尺寸,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
个人方法:
要速度快,钣金剪
要精度高,锯+挫

锯的话,先划线啊,偏一点很正常,但偏出0.5mm就不正常了吧

如果有雕刻机的话,切割大概能放进工作台就行了吧

网友:
锯条锯的操作要点:手要放松,顺势推拉,心里越想锯直线,手握得越紧,就越容易偏。找几块木板先练练,很快就能锯出很直的线。
另外,有个好的夹具也是必要的。

网友:
钢锯,只有这个了

网友:
用美工刀划,很练手劲的。

网友:
老大不是推荐过方法吗?

网友:
用锯条锯,噪音大,震动大,是锯的方式不对
如果板子和锯条垂直的话就会噪音大,震动大
如果板子和锯条夹角越小,不但可以大大减小噪音和震动,还不容易锯偏,且更省力

楼主:
看来还是锯的方式比较好

网友(2010-09-04):
我也很想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快速切割PCB

网友:
向木工师傅学习,把切割机装在木板背面,露出切割锯片,木板上钉根木条,电路板顺着木条一推就行了,又快又直

楼主:
看来有必要弄台电锯了

网友:
申广切纸机SG-298(A4)/凯鸣切纸刀KM-198(A4)

无需用电,使用安全,操作简单,可裁

切各种纸张,书刊,资料,卡片,PCB线路板等印刷品及皮革制品等。

型号:SG-298(A4)/KM-198

切纸宽度:310mm

切纸厚度:0.5-400mm    500张70G纸

毛重:13KG

  构件有:手柄、压紧手轮、保险装置、压板、塑料垫板、垫板档

网友:
我说一个我切割的方法:
我试过的是大约1.5mm厚的单面覆铜板,在没有覆铜的那一面用钩刀划(和切厚ABS胶板一样手法),划得差不多了就折断它,折多几次覆铜那面也断了,细心点的话切割质量还是不错的,再打磨一下边界就OK了.
如果双面覆铜的话方法也差不多,不过对钩刀的损耗大一点.
我切覆铜板是用来做模型支架的,不知对lz有无帮助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 ,用剪刀。大剪刀。直接剪,弄出来的效果很不错的 。我用这个办法快速制版很多次了。

网友:
用钩刀,一个刀片就一条槽的样子。消耗太大。
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板子多切一下要50快

楼主:
因为板子面积较大,需要适当开小,所以雕刻机就用不上了,幅面不够
因为切割想要工整,尺寸精确,所以手工操作就否定了
因为...
总之,凑合的方法很多,最终还得靠机器,所以,有必要将来DIY个机器了
已经DIY的那个发过贴。不过那个也是应付一下而已,实在不怎么好用。

网友:
买把金属表面用的工具刀,一把钢尺(最好要厚一点的),一只记号笔,量好尺寸,先在一面狠狠画上一刀,另一面对准了也狠狠来上一刀,轻轻一折就OK了。

网友:
直接买小的板子不久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