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297/L298驱动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0-06-12):
学校的新项目,要用到步进电机。以前学的时候用的五线四相的小的,直接用2003驱动转的很欢~

这次因为驱动能力的需要,改用的4线2相的大些的电机,但是驱动现在是一个问题。初步打算用L297+L298来做,但是看datasheet时遇到一些问题,请各位了解的指点一下。首先是关于斩波的问题,仿真下来确实驱动电流有明显的变化,但当锁相的时候电流依然很大,多方查找提出所谓的半流功能~不知该如何实施。还有就是斩波作用于片选和作用域ABCD有区别吗?我想希望在锁相的时候电流能尽可能的小,大家给提提建议~

小弟在此先谢谢各位了~!要是无果就索性改用减速电机加角度传感器了~

网友:
看的不是很懂,帮忙顶一下

个人认为:斩波是一种驱动方式,设定电流是一定的

先给电机线圈两端加上驱动电压,应为是感性负载,电流是慢慢上升的,当芯片检测到电机电流达到设定电流时,切断供电电压,电流慢慢下降,过会再上电压……

网友:
个人认为:斩波是一种驱动方式,设定电流是一定的
>>>>>>>>是的,恒流斩波是目前最流行的。但是这样会存在,电机容易发热,低速震动等问题,
目前德国TRINAMIC公司推出一款芯片Coolstep系列TMC260,TMC261,TMC262电流是随着电机的负载变化而自动增加减少,即外部负载大的时候驱动芯片输出电流增加;负载降低了驱动芯片输出电流也会自动减少。

楼主:
谢谢楼上2位,我回去再重新整理一下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