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玩RTT-Radio

楼主(2010-06-12):
今晚电量了RTT-Radio板子,特建立在ourdev的我的第一个主题贴。
从标题就很清楚,我是作为一个外行在“玩”,这里只是记录自己玩的过程,没有技术营养的,呵呵。

接上UBS的现,LCD马上出现彩票,仅接着就是radio的播放界面,非常迅速,扎那么快呢?忍受惯了windows启动龟速的我很不适应啊。^_^

网友:
小系统,启动速度总是很快的。

关于启动方面的设计在设计文档中有提及,一些初始化操作交给了init线程来处理:进入到线程级别的操作,就可以发挥多线程的能力了。

网友:
电脑不是慢,而是外设太多太复杂,还要Plug&Play,时间大部分都花在等待设备响应上面了。
嵌入式系统快就快在外设都是固化好的,驱动都写死了,不用一个一个去检测。

网友:
为啥我的还没到呢

楼主:
昨晚试用了下usb联机,插着sd卡时候,电脑还没辨认完成,板子自动重启;拔掉sd卡正常。
小bug?

网友:
SD卡驱动不完善.
同时有大容量(扇区超过512字节)的SD卡也不正常.
原因未知.
期待大牛出现解决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昨晚试用了下usb联机,插着sd卡时候,电脑还没辨认完成,板子自动重启;拔掉sd卡正常。
小bug?

是不是nVidia芯片组的主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昨晚试用了下usb联机,插着sd卡时候,电脑还没辨认完成,板子自动重启;拔掉sd卡正常。
小bug?
是不是nvidia芯片组的主板?
xp+eeepc 1000H 和win9+amd phenom2+785g
都一样的症状。
应该是aozima 说的驱动不完善吧。
小系统倒没必要做的象windows那么完善,特定设备能稳定运行即可。

网友:
原来好用的,后来改改改就不知道哪里不对了,我自己则希望等RTT的USB栈READY,所以也没怎么跟踪调试

网友:
估计是楼主的U盘扇区大小不是512字节,我这里测得的结果是,这种情况下,把设备信息发给PC后,PC不再发送任何信息了.

网友:
我这里的情况是USB联机后,PC大概要30秒才开始反应(第一次联机用了几分钟),认到几个磁盘后,SPI Flash可以正常读写,SD卡提示未格式化。

网友:
天天流着口水路过....
先去看代码.....
希望下周能拿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