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种机械手臂适合不适合做自动贴片机?

楼主(2010-06-12):
淘宝上连机械带控制才1000多元,适合不适合做自动贴片机?大家上去搜索avr手臂

网友:
肯定不适合,这东西毫无精度可言。用它拿个可乐之类的估计还凑合,拿0603就别想了。

网友:
演示样板.

网友:
5个还是6个舵机?
关键在于控制电路。和运动路径的生成——是“你怎么动,我怎么动”么?
有演示视频么?

网友:
楼主几岁啦

这是教育

玩具

网友:
日。舵机拼装的

楼主:
我不懂啊,看样子酷似组装汽车的器械手臂,觉得可能有用途

网友:
这种玩意.LZ也指望它去贴片?

网友(2011-01-23):
我是觉得可以参考的,是不是可以还要看实验。这个东西类似于人的手指的,手指的灵活性是符合贴装的人机结构要求的。舵机也是伺服装置,现在有数字舵机了,据说有1024细分的,因此是可以提高精度的。如果解决了料的输送到其末端问题,就是个很好的贴片机。给个建议前端贴头是可以参考FUJI的转塔机构的。

网友:
精度、速度似乎样样有问题。

网友:
现在二手贴片线还是比较便宜的。。。小加工产多用二手线

网友:
肯定不适合,这东西毫无精度可言

自由度机械臂本身精度就不如XY悬臂;

贴片,4轴平面足以,5轴6轴没任何实际意义,(专业多吸嘴贴装头除外);

贴片机控制部分很复杂,这个玩具根本做不到

网友:
贴片机的结构原理都不同.

网友(2014-10-01):
这个误差是厘米级的。。。

网友:
楼主买了保证后悔!这结构不适合贴片,毫无精度可言

网友:
1.这玩意没精度
2.就算有精度,贴的速度不如你手工快

网友:
这样的机械精度和数学精度都不够,那怕是ABB的六轴机器人他的精度0.2mm.六轴机器人不适合电子行业的精密装配作业,可以考虑scara水平多关节机器人,和直交坐标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