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1不工作,程序如下,请教

楼主(2010-06-13):
#include "pic1687x.h"
void interrupt IRQ(void)
{
     TMR1IF = 0;
     TMR1ON=0;
     TMR1H=0xff;
     TMR1L=0x00;
     TMR1ON=1;
     RB1=!RB1;
}
void main(void)
{
  TMR1H=0xff;
  TMR1L=0x00; // 加载定时计数初值
  TMR1IF = 0;//定时器溢出标志要清零
  TMR1IE = 1;//中断始能
  //PEIE=1;//外部中断源使能
  TMR1IE=1;//定时器1中断容许
  T1CKPS0=1;//分频
  T1CKPS1=1;
  T1OSCEN=0; //不使用振荡器
  TMR1CS=0;  //内部时钟源
  TMR1ON=1;  //开定时器1中断
  GIE=1;//开中断
  TRISB=0;//端口0输出

}

网友: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timer1 doesn't work" and "you cannot make timer1 work".

楼主:
请教解决的办法

网友:
just need to read the datasheet.

网友:
//PEIE=1;//外部中断源使能
--------------------------------
You  just  DO NOT know  that TIMER1  has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