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某一型号电容全部爆浆正常吗?

楼主(2010-06-13):
我一主板,用了四年半,就FZ55,1500,6.3v一型号五个电容全部爆浆,主板上其它型号电容都很正常。有点纳闷,大家估计是电容的品质问题还是电路问题?

网友:
CPU供电的吧,这爆浆很正常,这里纹波电流大,频率高,电容质量差的话会发热,时间长了就爆浆了。爆了一个以后,总容量减小,纹波电流进一步增大,所以很快牺牲第二个,直到全爆掉为止。
想一了百了,换Sanyo OS-CON吧。

楼主:
靠近CPU的地方的,应该是CPU供电部分的,昨天去华强北买了十个Nippon LXZ系列6.3V 1500uF换上。
不知道Nippon这个牌子怎么样。

网友:
正品的日化电容是不错的,关键是你买到的是不是正品……

网友:
就不能选个10V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不能选个10v的?
爆掉和电压没有关系.

楼主:
在赛格广场二楼电子市场买的,买的时候和店主强调要正品,10个5块钱,是否正品也不太清楚。

网友:
CPU供电才1.xV,6.3V和10V其实没啥区别,关键是ESR,电容上的高频纹波电流作用在ESR上就变成热量,所以得选高频低ESR的专用电容。

网友:
柜台买的,如果不是代理店,100%假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柜台买的,如果不是代理店,100%假货!
不会吧,惨,已经换上去了,一个几毛钱的东西都要假,没想到啊。

楼主:
网上找了一些图片,传不上来。从图片上看,数字和标示应该是一样的。
另外顶部的铝壳上是三瓣型的,各120度,引脚的地方是“>”标识,由负引脚指向正引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cpu供电才1.xv,6.3v和10v其实没啥区别,关键是esr,电容上的高频纹波电流作用在esr上就变成热量,所以得选高频低esr的专用电容。
那些电容未必是给cpu供电的。
并具瓷片电容如何?ESR够小吗?

网友:
可以并瓷片,容量不要太大

网友:
磁片ESR够低,但容量太小,不够几十安电流的CPU吃的。
现在有些几千块的高端主板就是用大容量MLCC电容和MHz级别的PWM做CPU供电,超豪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