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电路为什么要用隔离变压器

楼主(2010-06-13):
以太网的硬件电路为什么要用隔离变压器再接到RJ45接头   没找到相关详细资料  哪位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A:
长距离连接的两个以太网设备,很可能不共地,地线之间有电压差,如果不隔离,电流会经网线走,网卡接口就很容易坏了。

楼主:
一楼说的似乎只是隔离的作用 没说变压器的作用

网友:
那个就是1:1隔离变压器,如果非要说点别的作用,那还有低通的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楼说的似乎只是隔离的作用 没说变压器的作用

那个变压器是1:1的

额,刚才没看到咕唧的回复,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楼说的似乎只是隔离的作用 没说变压器的作用

感觉问得很奇怪……
电路需要隔离,隔离方案选择了隔离变压器
然后LZ又反过来问那变压器的作用,人家就是为了隔离……

网友:
防干扰,防雷击啊等,作用很多,楼下继续补充

网友:
防干扰,防雷击啊等,作用很多,楼下继续补充。

网友:
两个不同地点的节点参考的“地”电位可能不一样,如果不隔离的话,输入电平会超过接口电路的容限,轻则信号不能正确识别而造成出错或暂时实效,重则造成不可恢复的物理损坏。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了··

网友C:
还有一点:互不干扰,一个端口短路,不影响别的端口。

网友D:
主要有阻抗匹配、波形修复、信号杂波抑制和高电压隔离这些作用

网友D:
转贴;这个讲解的应用,比较详细
  在以太网设备中,通过PHY接RJ45时,中间都会加一个网络变压器。有的变压器中心抽头接电源,有的又接电容到地。而且接电源时,电源值又可以不一样,3.3V,2.5V,1.8V都有。这个变压器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

下面是一个大概的解答:

1、中间抽头为什么有些接电源?有些接地?这个主要是与使用的PHY芯片UTP口驱动类型决定的,这种驱动类型有两种,电压驱动和电流驱动。电压驱动的就要接电源;电流驱动的就直接接个电容到地即可!所以对于不同的芯片,中心抽头的接法,与PHY是有密切关系的,具体还要参看芯片的datasheet和参考设计了。

2、为什么接电源时,又接不同的电压呢?这个也是所使用的PHY芯片资料里规定的UTP端口电平决定的。决定的什么电平,就得接相应的电压了。即如果是2.5v的就上拉到2.5v,如果是3.3v的就上拉到3.3v。

3.这个变压器到底是什么作用呢,可不可以不接呢。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不需要接变压器,直接接到RJ45上,也是能正常工作的。但是呢,传输距离就很受限制,而且当接到不同电平网口时,也会有影响。而且外部对芯片的干扰也很大。当接了网络变压器后,它主要用于信号电平耦合。其一,可以增强信号,使其传输距离更远;其二,使芯片端与外部隔离,抗干扰能力大大增强,而且对芯片增加了很大的保护作用(如雷击);其三,当接到不同电平(如有的PHY芯片是2.5V,有的PHY芯片是3.3V)的网口时,不会对彼此设备造成影响。

网友:
好晕MarK了再看

网友:
线路干扰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转贴;这个讲解的应用,比较详细
  在以太网设备中,通过phy接rj45时,中间都会加一个网络变压器。有的变压器中心抽头接电源,有的又接电容到地。而且接电源时,电源值又可以不一样,3.3v,2.5v,1.8v都有。这个变压器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
下面是一个大概的解答:
1、中间抽头为什么有些接电源?有些接地?这个主要是与使用的phy芯片utp口驱动类型决定的,这种驱动类型有两种,电压驱动和电流驱动。电压驱动的就要接电源;电流驱动的就直接接个电容到地即可!所以对于不同的芯片,中心抽头的接法,与phy是有密切关系的,具体还要参看芯片的datasheet和参考设计了。
2、为什么接电源时,又接不同的电压呢?这个也是所使用的phy芯片资料里规定的utp端口电平决定的。决定的什么电平,就得接相应的电压了。即如果是2.5v的就上拉到2.5v,如果是3.3v的就上拉到3.3v。
3.这个变压器......

不错的资料

网友(2010-07-17):
回复 网友D:

不错,讲得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
所以现在无源光网络比较流行了,省得隔离不隔离了~也不怕雷击~不怕盗窃~

网友(2010-09-21):
讲解的很充分啊,收藏了

网友:
长知识了,马克

网友(2010-10-21):
回复 网友E:
两个不同地点的节点参考的“地”电位可能不一样,如果不隔离的话,输入电平会超过接口电路的容限,轻则信号不能正确识别而造成出错或暂时实效,重则造成不可恢复的物理损坏。

yes ,同意。

网友(2010-12-06):
回复 网友F:

网友(2011-07-27):
主要是耦合用了,不加也可以的,但不能作为产品,实验室的东西

网友(2011-09-05):
如果拿来做rs485通讯低波特率用如何?

网友(2011-10-14):
回复 网友G:
所以现在无源光网络比较流行了,省得隔离不隔离了~也不怕雷击~不怕盗窃~

照样盗窃,剪断发现不是铜,当场扔掉。

网友:
以前淘金的tyco网络模块30个,谁要?有隔离变压器的

网友:
放雷劈的,GT没装的后果你是知道的

网友(2012-05-14):
引用 网友D:
转贴;这个讲解的应用,比较详细
  在以太网设备中,通过PHY接RJ45时,中间都会加一个网络变压器。有的变 ...

这个是正解……

网友H:
最根本原因就是实现电气隔离问题。别的都是其次,485为什么需要隔离电源,线路大了就不是集总电路了

网友:
同意地线有电位差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距离连接的两个以太网设备,很可能不共地,地线之间有电压差,如果不隔离,电流会经网线走,网卡接口就很 ...

是不是还点防雷的作用呀?

网友:
今天终于明白了,感谢楼上诸位的详细解答

网友(2012-08-28):
引用 网友H:
最根本原因就是实现电气隔离问题。别的都是其次,485为什么需要隔离电源,线路大了就不是集总电路了 ...

线路隔离只是目的或达到目的的方法,而不是原因。
根本原因在于避免电位不等造成干扰甚至物理损坏。

网友:
弱弱说一下,这样网线就不是支持热插拔,且传送数据时也可以拔,不会烧网口!!

网友(2012-10-04):
mark是个好习惯

网友(2012-11-15):
17解释清楚!牛,过来看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点:互不干扰,一个端口短路,不影响别的端口。

你把變壓器短路試試,能力會被短路的那端吃掉

网友:
好啊,正好在做这个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板级短距离连接完全可以使用电容耦合替代。

网友:
我觉得不共地是最关键的.......哈哈!

网友I:
靠,这个肯定要隔离啊,当年一块租房子时,网速老卡,交换机锁在一个箱子里,当时就想用220V通过网线给它接过去。
后来想想隔离的,接过去也没用,就没接。
可见网络隔离是为安全的

网友:
以前就知道这么连,但是很少研究过为什么这么做?
还是不够主动深入啊。。

网友(2013-04-18):
引用 网友D:
转贴;这个讲解的应用,比较详细
  在以太网设备中,通过PHY接RJ45时,中间都会加一个网络变压器。有的变 ...

学习中!
那请问,常用的隔离变压器的型号是什么呢,如何接入电路呢?多谢!

网友:
学习了,很有帮助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有阻抗匹配、波形修复、信号杂波抑制和高电压隔离这些作用

简洁而准确.

网友(2013-07-31):
内容很丰富

网友:
看似小问题,暗含大道理

网友(2014-03-20):
引用 网友D:
转贴;这个讲解的应用,比较详细
  在以太网设备中,通过PHY接RJ45时,中间都会加一个网络变压器。有的变 ...

普及类好贴必顶~~~~~~~~~~~~

网友(2014-04-29):
那为啥485什么的不用网络变压器做隔离呢,还要用很贵的器件

网友(2014-07-01):
不错,对网络知识又了解了一些!

网友(2016-05-20):
用于隔离,放雷击吧

网友:
1 隔离干扰 2 电平匹配 3 PHY需求

网友:
最关键的作用还是配合双绞线克服共模干扰,

网友J(2016-09-23):
一般phy芯片上有输出电源,这个接到变压器抽头上就好了,地接一个2200pf的电容和板子的地相连就好了,我用的都是RJ45带变压器的接插件

网友:
工业应用都是需要加隔离的

网友K:
RJ45 能不能用什么超薄的连接器代替,板子现在都很小,这个rj45 占体积太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K:
RJ45 能不能用什么超薄的连接器代替,板子现在都很小,这个rj45 占体积太大

不考虑标准的话随便用什么支持两对或四对差分的插接件都可以,例如USB Type-C,Lightning,MicroHDMI,eSATA……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一般phy芯片上有输出电源,这个接到变压器抽头上就好了,地接一个2200pf的电容和板子的地相连就好了,我用 ...

请问收发双绞线,需要上拉还是下拉电阻呢?看过LAN9221的,是要上拉的;好像经手过INTEL的某款,螃蟹的某款,都是下拉的,有点搞糊涂了~~~

网友:
那为什么带隔离芯片的还会被雷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I:
靠,这个肯定要隔离啊,当年一块租房子时,网速老卡,交换机锁在一个箱子里,当时就想用220V通过网线给它接 ...

220v接网线肯定会对交换机的端口造成一定的损坏,不过就怕你自己这边也被吓的不轻

网友:
48伏以太网供电,网络另一端接网络监控摄像头可以不用再铺设电源线,你说有用没有用

网友:
poe交换机 楼主搜索一下,大把的介绍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标准的话随便用什么支持两对或四对差分的插接件都可以,例如USB Type-C,Lightning,MicroHDMI,eS ...

对pcb布线有啥特殊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对pcb布线有啥特殊要求吗

100欧差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转贴;这个讲解的应用,比较详细
  在以太网设备中,通过PHY接RJ45时,中间都会加一个网络变压器。有的变 ...

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
那岂不是,两端只要有一端有隔离就行了?也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转贴;这个讲解的应用,比较详细
  在以太网设备中,通过PHY接RJ45时,中间都会加一个网络变压器。有的变 ...

感谢大自然的搬运工

网友J(2016-11-11):
引用 网友L:
请问收发双绞线,需要上拉还是下拉电阻呢?看过LAN9221的,是要上拉的;好像经手过INTEL的某款,螃蟹的某 ...

那个好像不需要吧,有个下拉是电容是作阻抗匹配,保持信号完整性的,水晶头上不接的管脚是要接电阻作阻抗培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距离连接的两个以太网设备,很可能不共地,地线之间有电压差,如果不隔离,电流会经网线走,网卡接口就很 ...

回答的专业啊,受教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J:
那个好像不需要吧,有个下拉是电容是作阻抗匹配,保持信号完整性的,水晶头上不接的管脚是要接电阻作阻抗 ...

官方应用的demo图,这电阻就是接电源正的,有点奇怪~~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官方应用的demo图,这电阻就是接电源正的,有点奇怪~~

PHY有分电流驱动和电压驱动,电流驱动还有分source和sink,匹配电阻接法是驱动架构决定的,每个厂家的驱动架构都不同,按官方demo来接准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PHY有分电流驱动和电压驱动,电流驱动还有分source和sink,匹配电阻接法是驱动架构决定的,每个厂家的驱 ...

嗯嗯,原来这样,受教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官方应用的demo图,这电阻就是接电源正的,有点奇怪~~

安datasheet接吧,上拉下拉留着也不要紧,便于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