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哪有车库门开门机电机零售

楼主(2010-06-13):
各位网友,朋友家的车库开门机电机坏了,修车库门的看了,要求整体更换开门机。我查看了一下,发现只是开门机电机坏了,但是不知道哪有零售的电机,24v的,带霍尔传感,固定孔孔距是6cm的,在淘宝上找到一家,但是孔距是4.5cm的,哪位朋友知道,提供点信息。

谢谢各位了。

楼主:
看来零售的地方太少了。没有人知道。

最后没有办法了,我只有自己修这个电机了,固定螺丝是平头的,花了,拧不开,用电转打掉了,看到网上的图片都是螺栓,看来是改进了。

电机拆开后,还行没有大问题,电刷磨没了,没有买到同规格的,买了个好的,然后用锉刀磨好尺寸,还行。

明天装起来看看,希望运气好,就这么点毛病。

网友A(2012-06-02):
请问下这种门的控制电机一般用的是什么电机? (直流电机、步进电机、私服电机还是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这种门的控制电机一般用的是什么电机? (直流电机、步进电机、私服电机还是别的?)  ...

直流涡轮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涡轮电机!

那么自己做驱动好做吗?你能提供驱动方式及原理给大家学习吗?

网友:
      两继电器控制电机正转反转和停止!电机上霍尔采集电机运转圈数!还得采集电机单圈所耗时间用来判断电机是否负载过重导致的转速下降,如在电机运转过程中发现负载过重则电机反转到初始位置或停止!在加上遥控对码程序!初始时要设置保存电机的运转圈数即是开关门的行程,还有遥控器对码的码值和电机过载保护值(此值一般用电位器方便调节)。
      主要是注意电源处理,防止电机启动时对单片机的干扰,一般单片机电源采用两级稳压!注意防干扰措施,继电器用久后会火花加大,处理不好会掉程序或EEPROM里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