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GUI似乎不太好弄啊,有弄过的吗?帮忙看看~~~~~~~

楼主(2010-06-13):
最近在玩RTT,其它的没什么问题,关键在于RTGUI,对于RTGUI我有几个疑问:

1. 如果我只是要用RTGUI中的控件是否不加文件系统也可以?
2.RTGUI移植的时候是不是只要改底层的几个函数就行?其它不用变?
   目前我已经弄调用 vline(..);等几个函数在屏幕上画出线了,但是RTGUI的界面始终出不来。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的吗?

我使用的是GPIO方式驱动9325屏,240*320的,下面是我的程序,可以实现在指定位置上画一条竖线。

网友:
上个月,看gui文件夹里面的源码猜函数功能弄了一天,也没理出什么头绪。
对于我这样的没接触过gui的菜鸟来说不好弄。
期待ffxz 能弄个手册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在玩rtt,其它的没什么问题,关键在于rtgui,对于rtgui我有几个疑问:
1. 如果我只是要用rtgui中的控件是否不加文件系统也可以?
2.rtgui移植的时候是不是只要改底层的几个函数就行?其它不用变?
   目前我已经弄调用 vline(..);等几个函数在屏幕上画出线了,但是rtgui的界面始终出不来。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的吗?
我使用的是gpio方式驱动9325屏,240*320的,下面是我的程序,可以实现在指定位置上画一条竖线。

RTGUI中和文件系统关系并不是很大,但是如果要显示中文,需要内嵌中文字体,这样会使得ROM体积比较大。如果没有文件系统,filelist_view就不要编译了。

驱动的几个函数在编程手册上有讲述,也就是需要实现rtgui_graphic_driver结构体,例如下面的:
struct rtgui_graphic_driver _rtgui_lcd_driver =
{
    "lcd",
    2,
    240,
    320,
    rt_hw_lcd_update,
    rt_hw_lcd_get_framebuffer,
    rt_hw_lcd_set_pixel,
    rt_hw_lcd_get_pixel,
    rt_hw_lcd_draw_hline,
    rt_hw_lcd_draw_vline,
    rt_hw_lcd_draw_raw_hline
};
上面的几个rt_hw_lcd函数都需要实现,针对STM32一般rt_hw_lcd_update、rt_hw_lcd_get_framebuffer这两个函数空着就可以了。

回复 网友A:
上个月,看gui文件夹里面的源码猜函数功能弄了一天,也没理出什么头绪。
对于我这样的没接触过gui的菜鸟来说不好弄。
期待ffxz 能弄个手册出来。

没看RT-Thread编程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B:

照着手册上的例程,也没弄出来。

我认为我弄不出来的问题是对rt-gui个功能及函数不了解,出了问题分析问题的时候没有入手点。

对于一个没接触过操作系统,更没接触过gui的人来说万事开头难。

从最基本的来说 :
    要实现什么功能该使用哪个函数,gui建立(初始化或配置)的基本流程这些能有个教程就太感谢了。

楼主:
struct rtgui_graphic_driver _rtgui_lcd_driver =
{
    "lcd",
    2,
    240,
    320,
    rt_hw_lcd_update,
    rt_hw_lcd_get_framebuffer,
    rt_hw_lcd_set_pixel,
    rt_hw_lcd_get_pixel,
    rt_hw_lcd_draw_hline,
    rt_hw_lcd_draw_vline,
    rt_hw_lcd_draw_raw_hline
};
~~~~~~~~~~~~~~~~~~~~~~~~~~~~~~~~~~~~~~~~~~
这几个函数我已经都实现了,例如画线,画点。但是现在始终没有界面出来。

ffxz 能否给个画出一个简单LABEL控件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