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坦克大战游戏机和大家分享下

楼主(2010-06-13):
新手,第一次发资料~~~
给大家传一个坦克大战游戏机,用51单片机做的。键盘是用6个按钮排成游戏手柄的形状,左边四个控制自己的坦克移动,右边两个是暂停和射击键。屏幕是4个8*8的红绿双色点阵屏拼成的16*16点阵,游戏开始时敌人有三个红色坦克,在屏幕右上角出现,发的子_弹也是红色;我方坦克绿色,在左下角,子_弹是绿色;墙壁是红绿混合后的颜色,看上去是黄色。敌人那些坦克是随机动的,乱打一通~~呵呵
源程序在这里,不是标准的C语言,不过也很容易移植到Keil上。还有些别的游戏机在我的博客上( myrobot.2  1  i  c.org 不好意思去掉空格啊 ),欢迎大家去看。  上学来净做游戏机了..
这是几张照片,颜色照的不是很清楚:

这是背面电路,连线很繁琐,静下心来焊了一天。

网友:
很不错哦,一直以来想写这个东西,就和以前任天堂那个一样。但年我和朋友打到晚上三四点还在玩 ,诶。好怀念啊。。。
刚看了下楼主的博客,楼主还会自己写编译器啊?
无敌了,呵呵。

大一的时候,我们系也有这么个牛人,在写编译器。看来楼主也不错啊。
不过编译器最好还是和标准c兼容,否则自己用就行,给别人用一般不敢用的。

楼主: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 然后老爸一回家我们就赶紧手忙脚乱的藏游戏机..

网友:
虽然上面已经有人说过了,我还是不得不说:飞线很赞

网友:
写个能调用任天堂游戏卡的游戏机吧!

网友:
飞线焊接的不错

网友:
期待楼主接下来的游戏大作!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还有些游戏机,以后都给大家传上来,给想做游戏机的朋友参考下。不过游戏源码不是标准C语言的,在Keil里编译不了,所以就不上传到这了,需要的话请我的博客下载。myrobot.2 1 i c.org(别忘了去掉空格哦)
贪吃蛇游戏机 --  用游戏手柄控制小蛇吃豆。手柄插座是从旧游戏机上拆下的,驱动程序超简单。

网友:
弄1米网线,把8根芯掏出来,就是8米单股细铜线,适合洞洞板飞线,只是略硬。AM这里的WIRE-WRAP线比较好使一点。

楼主:
我一般也是用网线连的,铜线容易布线,有点不足就是不太好沾锡。

网友:
51单片机上的坦克大战,赞。

网友:
看了下LZ的博客,很强。

楼主:
这个是俄罗斯方块游戏,没加显存62C256,直接操作液晶屏像素,电路很简单。
游戏源代码: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61809.rar(文件大小:3K) (原文件名:俄罗斯方块.rar)

网友:
好强大,支持一个

网友:
楼主,请问你的编译器代码有开放吗,如果我想学习自己写编译器,可以推荐几本书吗?
另外提个建议,你的编译器最好语法兼容标准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请问你的编译器代码有开放吗,如果我想学习自己写编译器,可以推荐几本书吗?
另外提个建议,你的编译器最好语法兼容标准c

编译器代码是开源的,就在我博客里可下载。本来是做着玩的,不过写了这么多,就不想放弃了。
其实我也不是很懂编译原理,就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写的语法解析程序,然后写好多游戏程序测试它。
至于参考书,感觉好些书说的都是一个意思,随便找一本看看就好了,呵呵..
开始是写着玩,按照自己的习惯改了些语法,所以在语法兼容方面不是完全支持标准C,不过大部分还是参考C的语法的,
像控制语句、指针、结构体数组等都跟标准C用法一样的。

网友:
楼主太强了!
支持楼主!
建议楼主看看PLC开源,估计你弄PLC的话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2010-07-15):
哇,本人极少发话,这次不得不说:BEST!

网友:
mark一下~~很强大

网友:
背面的飞线很不错

网友:
工艺很好!

网友:
DIY的高手呀,佩服!!

网友:
厉害,想玩俄罗斯方块~~

网友:
一直想学一下 编游戏 一直没敢动手

网友:
楼主也是廊坊的?那个学校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你那个“读写手柄”的程序感兴趣,是什么手柄,使用串口类的协议么?能有发出来看看么?

网友:
去 楼主 的blog看了下代码,呵,我手上的并口手柄怎么读写的,估计不同。

网友:
楼主焊工了得!

楼主:
回复 网友B:

38楼 tear:   我是廊坊师范的, 呵呵

我用的手柄是那种很老的在电视上玩的游戏机手柄(魂斗罗,忍者龟,超级玛丽...), 几块钱一个,应该快淘汰了.
上面有9个引脚,上边5个, 下边4个, 有4个线是起固定作用的, 剩下5根线是电源+,-,CP,D,RST.   那引脚排列哈~~等下我研究研究,
再把引脚图传上来. 和单片机相连的就是那3个线, 时序和CD4017类似, 先给RST复位信号, 再依次通过CP送8个脉冲, 各个按键的
状态就依次在数据线D上输出. 各个键可以同时按, 互不相关. 下面是读键盘程序, 返回当前键值, 不是标准C语言有些稀奇古怪的语法, 反正大体意思大家一看就懂,很容易改到Keil上的.

//游戏手柄元件,返回当前按键值, 为1表示对应键按下.
//这个是库函数的代码,所以三个控制引脚定位到一个中间元件上
unit game_pad
{
    //初始化
    public void init()
    {
        d = high;
        cp = low;
        reset = high;
    }
    //读取键盘按键
    public uint8 read()
    {
        uint8 key_data;
        reset = high;
        loop( 8 ) {
            key_data <<= 1;
            key_data.0 = d;
            reset = low;
            cp = high;
            cp = low;
        }
        return key_data;
    }
    //键盘枚举值, 用相与判零的方式检测按下
    public const uint8 right = 0b0000_0001;
    public const uint8 left = 0b0000_0010;
    public const uint8 down = 0b0000_0100;
    public const uint8 up = 0b0000_1000;
    public const uint8 start = 0b0001_0000;
    public const uint8 select = 0b0010_0000;
    public const uint8 a = 0b0100_0000;
    public const uint8 b = 0b1000_0000;
    //手柄信号线定义
    bit cp = @game_pad_port.cp;
    bit d = @game_pad_port.d;
    bit reset = @game_pad_port.reset;
}
//接口,这个元件类型是由用户定义的,根据具体的硬件连接设置端口
unit game_pad_port
{
    bit cp = @sfr.P1.0;
    bit d = @sfr.P1.1;
    bit reset = @sfr.P1.2;
}
   原来制表符显示不了啊..

楼主:
手柄引脚图:

这图做的,...    太难看了

网友:
楼主,手柄的公座在哪里买的?多少钱一个?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在淘宝搜索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手柄的公座在哪里买的?多少钱一个?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在淘宝搜索不到...

没办法,  从旧游戏机上拆吧..  如果实在没有, 就用电脑串口的插座代替,它们尺寸好像差不多.

网友:
楼主的焊工了得!!!!赞一个!!!

网友(2010-08-17):
飞线很酷

网友:
超好玩...突然感觉自己水平不是一般的低.

网友:
太强大了!佩服楼主!

网友(2011-02-26):
回复 楼主:

楼主同志,恕我冒昧,您真的是女同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