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教大家用EP2C8Q208 做NIOS小系统怎么选择SDRAM和FLASH

楼主(2010-06-13):
教教大家用EP2C8Q208 做NIOS小系统怎么选择SDRAM和FLASH

网友:
啥意思啊??????????
正急着搞这个呢,被SDRAM卡住了
楼主速度。。。。。。。。。。。

网友A:
可以参考我的黑金开发板的电路图,论坛里面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了?

网友:
到处都有开发板资料,怎么就没办法选啊?

网友:
是教还是请教?

网友:
有人试过NIOS说没意思,不如做逻辑+外面的MCU

网友:
楼主 怎么不见了

楼主:
我想画个NIOS的最小系统,参照了黑金开发板,想知道选择SDRAM和FLASH 要考虑些什么问题,是不是随便选个就行了。
我正在画图,准备着几天搞定

网友:
硬件设计由你的设计要求决定,如果仅仅是设计个核心板,那就好说了

楼主:
今天完成的EP2C8Q208小系统,大家帮看看布局布线有什么问题没?
参考了瑞哥的板子,在这谢过了。

网友(2010-07-14):
请问各位:为啥有的开发板采用专用的flash芯片,有的开发板没要,只用了sdram和epcs芯片,比如瑞哥的后一版本就没要flash。
各有什么道理,有什么好处。

网友:
说实话,以目前FPGA的价格,我觉得FPGA做NIOS用处不大,EP2C8的价格都够买ARM11了,即便是买DSP,也能买到600M的双核的比如BF561,而NIOS的性能真是很一般,虽然自定义指令和外设确实很强,性能也就那样,但是买了FPGA又把它当MCU用,浪费。不如把FPGA和MCU合起来用,各干各的,比较有用。

网友:
楼主,把我们学校的校微也放上去了,哈哈。不过我们学校的玩FPGA的好像比较少,都是玩单片机开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hardware debug 的时候出现error,如下: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Reading System ID at address 0x00401000: verified
>Initializing CPU cache (if present)
>OK
>Downloading 01000020 ( 0%)
>Downloaded 55KB in 0.9s (61.1KB/s)
>Verifying 01000020 ( 0%)
>Verify failed between address 0x1000020 and 0x100D943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

address 0x1000020 and 0x100D943  这段地址在SDRAM段(根据system.h)

google,baidu了一些,问题主要在:
硬件:
    管脚配置 不对,硬件焊接问题,dram 本身有问题
软件:
    主要在时序(pll配置)

软件上我改了几种时序,都不行,手边只有万用表,正在想办法怎么测试,调整呢?
有遇到此类问题的吗?

网友(2013-05-27):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我的黑金开发板的电路图,论坛里面有

你好,我想问下,flash sdram 的地址线该如何复用,具体是若 flash 地址线21根, sdram 地址线13根,cpu如何识别,管脚该如何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