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II IDE 的 JVM terminated. Exit code=1 问题求助

楼主(2010-06-13):
一直想用NIOS,无奈在设置项有一个C\C++ BUILD ,一旦点击它就自动关闭软件,并且报错JVM terminated. Exit code=1。网上也有人问,有说VISTA下有这个情况,XP是正常的,但我用XP也有这个情况,诸位可有解决办法?

C\C++ BUILD 设置项 (原文件名:c++ build.JPG)

JVM出错提示 (原文件名:jvm.JPG)

网友:
咳!Eclipse的东西都是这样,NII IDE如此,XMIND也是如此。

解决方法:参考XMIND无法启动的解决方法;自行搜索。

楼主:
回复1楼:我参考网上处理XMIND的方法,将eclipse.ini中的虚拟机内存相关的代码用#注释掉,不行。
#-vmargs
#-Xms40m
#-Xmx256m
同样的,修改nios2-ide.ini中的相关部分也是没有效果的,只是报错的内容有了变化。

网友(2011-04-13):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