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已经安装的控件下御啊????

楼主(2010-06-13):
急救!!!!如何把已经安装的控件下御啊????

楼主:
附带通用控件安装方法:
----------------------------------------------------------------
基本安装
1、对于单个控件,Componet--> install   component..--> PAS或DCU文件--> install;
2、对于带*.dpk文件的控件包,File--> Open(下拉列表框中选*.dpk)--> install即可;
3、对于带*.bpl文件的控件包,Install   Packages--> Add--> bpl文件名即可;
4、如果以上Install按钮为失效的话,试试Compile按钮;
5、是run   time   lib则在option下的packages下的runtimepackes加之。
        如果编译时提示文件找不到的话,一般是控件的安装目录不在Delphi的Lib目录中,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
1、反安装的源文件拷入到Delphi的Lib目录下;
2、或者Tools--> Environment   Options中把控件源代码路径加入到Delphi的Lib目录中即可。
注意:所安装的控件是否与你所用的Delphi版本相适应。
----------------------------------------------------------------
控件删除
在Component/Install   Packages中删除。
选Component/configure   Palette…
有pages和components两个区域
双击components区域,选中要删除得控件,下面有得Delete按钮
但系统提供的控件只能Hide,不能delete。
打开控件所在的包文件(*.dpk),从中删除控件那个文件,再重新编译该包即可。
如果是整个控件包都要删除的话,project-> Option-> Packages,删掉那个packages,收工。

楼主:
自己回答,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