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google在线翻译的软件(C#)

楼主(2010-06-13):
平常需要翻译英文的时候,常常要打开google翻译的网页(不想装翻译软件),所以就想做个这样的软件

后来看到 http://forum.ubuntu.org.cn/viewtopic.php?f=137&t=184832 有用GTK实现的,增强了写的信心

http://hi.baidu.com/cmdmac_scut_edu_cn/blog/item/9e9a02a81924e5bbc9130c64.html
这篇文章帮助很大,感谢如上2个帖子

思路:
1、编码URL
        //英译中
        http://translate.google.cn/translate_t?prev=hp&hl=zh-CN&js=y&text=baidu&file=&sl=en&tl=zh-CN&history_state0=#

        //中译英
        http://translate.google.cn/translate_t?prev=hp&hl=zh-CN&js=y&text=中国&file=&sl=zh-CH&tl=en&history_state0=#

按照如上编码URL,用C# HttpWebRequest 获取到返回的网页,并保存到string

然后从string里面取出翻译后的结果。

2、取得翻译后的结果
翻译后的结果可以通过查看网页源代码,发现规律如下

第一行:
第二行: Hello everybody
第三行:

第二行即是翻译后的结果,计算好偏移量即可保存起来,然后显示;程序上还是有bug的;

网友:
用了,不正常. 弹出个对话框:计数不能小于0,参数 COUNT, 另外有时好了,翻译出来的东东是乱码

楼主:
不好意思,确实是有问题

写的时候是在公司的电脑上写的,测试都ok

到家里的电脑上用的时候,确实出现了如上问题,我弄好了再更新上来

网友:
标记  等待   更新

楼主:
已更新到楼主位

改动1:

注释掉
//string FirstStr = "";

string FirstStr = "\" onmouseover=\"this.style.backgroundColor='#ebeff9'\" onmouseout=\"this.style.backgroundColor='#fff'\">";

改动2:
StreamReader responseReader = new StreamReader(Req.Get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 Encoding.GetEncoding("gb2312"));
//最后面原来是"utf-8"
在公司调的时候使用"utf-8"是正常,而使用"gb2312"却是显示乱码;
现在又改回"gb2312"才正常,不知是什么缘故。

网友:
不错。。。

也参考下这个:

网友(2010-09-01):
回复 楼主:
不好用啊

后面的HTML元素 也都在结果里了。。

楼主:
//v0.1
//string FirstStr = "\" onmouseover=\"this.style.backgroundColor='#ebeff9'\" onmouseout=\"this.style.backgroundColor='#fff'\">";
//string LastStr = "</span></span></div><div id=\"translit\" dir=\"ltr\" style=\"text-align:left\">";

//v0.11
string FirstStr = "onmouseout=\"this.style.backgroundColor='#fff'\">";
string LastStr = "</span></span></div></div><div id=gt-res-tools class=g-section style=\"display:none\">";

来个新的

网友:
太狠了,第一个词是翻译结果,html全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狠了,第一个词是翻译结果,html全出来了
你翻译的是哪个词,我看我这里是不是也一样

呵呵 水平有限啊 多多包涵、指点

楼主(2010-11-07):
更新下 v0.13

网友:
建议用dom、mshtml
用法好像比mfc简单
枚举元素……

网友(2012-07-09):
用了好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