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atlabl分析wav格式文件的声音频谱??

楼主(2010-06-13):
现代大型音乐喷泉要求声音与水柱同步,水柱形态可灵活配置,音乐资源丰富。
于是乎诞生了用MATLABL对PC中WAV格式的音乐文件进行频谱分析后,再将不同频段的声音数字化后给PCI-DA输出卡,通过该卡输出的模拟信号到变频器
驱动电机即完成了声音-电流的转换,从而实现了我们所要的控制。现问题是用MATLABL如今对WAV格式的声音文件进行频谱分析呢??

网友:
这个有意思,顶

楼主:
谢谢楼上的,你说的我有点不懂,希望能再听到您的声音!!

楼主:
FFT是傅里叶转换吗??

网友:
提取WAV音频数据,做FFT,或者调用matlab里面的库,或者matlab本身也有做一个GUI的功能

网友(2013-01-20):
matlab适合做信号处理,数字信号处理是他的强项哦。我们面对的,信号,如图像,音频,视频,都是数字信号,你只要弄懂相应的文件格式,就可以读取器数据格式。而频谱分析,则需要进行傅里叶变化,才能得到其频谱

网友:
语音信号的频谱分析用的是短时傅立叶变换 你直接fft结果会让人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