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的正反转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6-13):
我想知道异步电机的正传和反转怎么会有转速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两线的电机有没有启动绕组?

网友:
如果是双向电机空载时没有转速差的,如是单向电机那么不是有转速差的问题了,因主副绕组线径、圈数都是不样的不但没力还要烧毁电机,要当心哦!

网友:
切割磁力线是产生转子感应电流和电磁转矩的必要条件。
转子必须与旋转磁场保持一定的速度差,才可能切割磁力线。
旋转磁场的转速用n1表示,称为同步转速;转子的实际转速用n表示,转差Δn=n1-n。
转差率:
s=(n1-n)/n1
转差率是异步电动机的一个基本变量,在分析异步电动机运行时有着重要的地位。
起动瞬间,n = 0,s=1
理想空载运行时:n=n1,s=0
作为电动机运行时,s的范围在0---1之间。 1
转差率一般很小,如s = 0.03。
制动运行时,电磁转矩方向与转速方向相反,即n1与n反向,s>1
发电运行时,n高于同步转速n1,s<0.

楼主:
说了半天,看来没人懂呀!哎!可叹我中华无人啊!还整天的在论坛吹呢!知识水平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