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luke 79 II 显示缺划

楼主(2010-06-13):
自己用的Fluke 79 II 刚开始时慢慢变暗,到最后就不显了,总共两段缺,如果只显一位就可以显,像是驱动电平不够,重新焊过芯片和擦过触电都不行,请大家帮忙给点建议,看看如何办,谢谢

楼主:
中间和右上方缺

网友:
把液晶和PCB中间的导电橡胶清洁一下就会好了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不知哪里可以维修呢

网友(2010-09-05):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