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指定下,小弟编译程序时遇到了个问题

楼主(2010-06-13):
HI-TECH C PRO for the PIC10/12/16 MCU family  V9.60PL5
Copyright (C) 1984-2009 HI-TECH SOFTWARE
licensed for evaluation purposes only
this licence will expire on Sat, 24 Jul 2010
Error   [1347] ; 0. can't find 0x5F1 words (0x5f1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94" in segment "CODE" (largest unused contiguous range 0x4F3)

********** Build failed! **********

void showhan()
{
        for(i=0;i<16;i++)
        {
                show2=0x00;
        }
        for(i=0;i<12;i++)
        {
                show_m();
        }
        for(j=0;j<216;i++)
        {
                for(i=0;i<7;i++)
                {
                        show2[2*i]=show2[2*i+2];
                        show2[2*i+1]=show2[2*i+3];
                }
                show2[14]=date[2*j];
                show2[15]=date[2*j+1];
                for(i=0;i<12;i++)
                {
                        show_m();
                }
        }
        for(j=0;j<8;i++)
        {
                for(i=0;i<7;i++)
                {
                        show2[2*i]=show2[2*i+2];
                        show2[2*i+1]=show2[2*i+3];
                }
                show2[14]=0x00;
                show2[15]=0x00;
                for(i=0;i<12;i++)
                {
                        show_m();
                }
        }
}

好像是出在这一段

楼主:
回复 楼主:

void showhan()
{
        for(i=0;i<16;i++)
        {
                show2=0x00;
        }
        for(i=0;i<12;i++)
        {
                show_m();
        }
        for(j=0;j<216;i++)
        {
                for(i=0;i<7;i++)
                {
                        show2[2*i]=show2[2*i+2];
                        show2[2*i+1]=show2[2*i+3];
                }
                show2[14]=date[2*j];
                show2[15]=date[2*j+1];
                for(i=0;i<12;i++)
                {
                        show_m();
                }
        }
        for(j=0;j<8;i++)
        {
                for(i=0;i<7;i++)
                {
                        show2[2*i]=show2[2*i+2];
                        show2[2*i+1]=show2[2*i+3];
                }
                show2[14]=0x00;
                show2[15]=0x00;
                for(i=0;i<12;i++)
                {
                        show_m();
                }
        }
}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大伙手机费还够用吗?推荐个免费充值的方法
http://www.21ic.com/invad/invad.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