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今天整理,发现了一块LVDS demo板!

楼主(2010-06-13):
这块板卡集成了双路AD(LT的单芯片),双路DA(大概60M,忘记了),MSP430F149.
LVDS发送和接收芯片。

具体介绍,大家可以看看我的博客。哈。
http://bptech.ycool.com/post.4183794.html

楼主:
感觉今晚的网络速度有些慢啊。
加纳和塞尔维亚都没有进球啊。

网友:
楼主能上传原理图瞅瞅吗?

网友:
两路DA 右边SMA接头处的两个贴片的小块是什么? 是RF变压器???

什么型号的?

网友:
LVDS用这种排针?不做阻抗控制的么?

网友:
LVDS在200Mbps以内,不用很仔细控制。
飞两根线,也能运行很好。

网友:
AD的接头,应该是单端输入?
那个5脚芯片是干啥的?

楼主:
to 【5楼】 h2feo4 无机酸:板上画线要满足等长,间距的要求,且在接收端进行端接匹配。我采用的是扁平线缆做的测试线,确实没出现问题,接收数据稳定。

  to 【4楼】 RENMA  :DA前的确实是变压器,也就是差分转单端。

  to 【7楼】 gongzuo : AD的接头是单端输入,那个5脚的芯片就是单端转差分用的。你可以看看某些型号的AD数据手册,如AD6645。
            AD我这里用的是LT的芯片,具体型号忘记了。

网友:
【8楼】 ytiger

  to 【4楼】 RENMA  :DA前的确实是变压器,也就是差分转单端。

-----------------------------------------------------------

有变压器的具体的型号吗?

楼主:
mini公司
好像是T4-1-8K吧。
等节后上班我查查。家里没有资料。

网友:
【10楼】 ytiger

积分:38
派别:
来自:http://bptech.ycool.com
mini公司
好像是T4-1-8K吧。
等节后上班我查查。家里没有资料。

--------------

多谢哈,如果能有原理图看看就好了哈,谢谢

网友(2011-08-14):
lvds用的什么芯片啊?

楼主:
是NS的片子,型号是DS xxx96的,具体忘记了。

网友(2013-03-18):
请问楼主,图上中的最左边的两个芯片是什么芯片?做什么用的?

网友:
有原理图就更好了!

网友:
没有板子资料呀

网友:
大伙都挖坟来了 ,现在的LVDS转换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