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程序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0-06-13):
我用的是windows7,IAR5.104,结果程序无法下载,点击下载时出现:
Fatal error: Failed to initialize.
Check if hardware connected.
Check if drivers are installed.
Try to restart the computer.
Tools using the parallel port are not supported on Windows Vista
有哪位高手知道怎么办?是不是windows7的问题

楼主:
我重启电脑之后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2010-07-13):
关了再开,重建项目,重连硬件,重启电脑。电源检查。。。

网友:
option 需要设置

网友:
在使用手册的ADC部分有说明

回错主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