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连的,这几天有空的?有偿求助。(FPGA调试)

楼主(2010-06-14):
首先我要说我实在是太菜了。
其次我要说的是画了一套FPGA最小系统板子(ALTERA  EP2C8),调试不出来。基本上是照着现成的板子原理图画的。可是成品出来连最简单的led灯都控制不了。
我实在是没懂多少原理,根本无从下手。时间又太紧了。
所以想要请问有没有在大连的高手可以帮我调试一下板子,告诉我到底是哪一部分有毛病,帮我解决一下问题。
报酬嘛,再商量,穷学生一枚,你要是要的太多我也拿不出来。
单觅我QQ:652119382.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愁啊。各位请嘴下手下留情啊。

网友:
可以发图上来,让论坛的人帮你看看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发过,基本是照着现成的图画的,貌似问题不大。我觉得是实物上芯片的问题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71808&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xiangxinaiqing&bbs_id=9999

网友:
那现在什么现象呢,最简单的LED也控制不了,程序能烧进去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JTAG下载,能够下载进去,显示的是100%。但是,最小系统板上留着4个有EP2C8直接控制的led根本不亮。
同样的程序下进我照着画的板子上,是有现象的。
具体是EP2C8,还是SDRAM,还是晶振,还是FLASH得毛病,我根本不会找。

楼主:
module led(LED,clk,rst);
    output[3:0] LED;
    input clk,rst;
    reg [3:0] LE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LED=4'b1111;
       else
                 LED=4'b0011;
      end
endmodule
就是这么一个最简单的程序。

网友:
哈哈!!!在大连呀。 www.5ifpga.com的老大是大连的。 只不过是博士,哈哈!!或许可以找他联系,人家有没有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用jtag下载,能够下载进去,显示的是100%。但是,最小系统板上留着4个有ep2c8直接控制的led根本不亮。
同样的程序下进我照着画的板子上,是有现象的。
具体是ep2c8,还是sdram,还是晶振,还是flash得毛病,我根本不会找。

最小系统板上留着4个有ep2c8直接控制的led根本不亮
同样的程序下进我照着画的板子上,是有现象的

到底你的板子是哪个??同样的程序下进我照着画的板子上,是有现象的....这个不是你要画的板子么?

检查电源,复位,晶振....

网友:
鲤鱼姐姐是大连的,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儿有两套板子,一套是买的现成的,一套是我照着买的那套自己画的板子。
电源。复位,晶振没问题。

网友:
呵呵,我在大连,你这问题嘛,我倒是可以帮你解决,你在哪?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问题比较私密,如果可能的话加我Q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引脚没有分配对,要有pcb对应,程序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还有一点要改
module led(LED,clk,rst);
    output[3:0] LED;
    input clk,rst;
    reg [3:0] LE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LED <=  4'b1111;
  else
     LED <= 4'b0011;
  end

endmodule

楼主:
回复 网友D:

管脚分配没问题,有同学帮我检查。但是还是出不来。想要请问怎样检查EP2C8芯片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聊过了,还没弄好啊

网友:
手头有示波器没,看看晶振起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