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这样的方法测量电阻。不知道可行吗?

楼主(2010-06-14):
被测电阻想设计2档0---1K   1K--10K    超过10K 电阻我们不测量就不要考虑了。
0---1K档稳定到0.01欧,  1K---10K 档稳定到0.1欧 ,这样可行吗?

问题:2组档位各臂的电阻需要多少啊?(AD允许0-5V)

网友:
0---1K档稳定到0.001欧。。。。。这得多少位?

楼主:
打算了 是0.01欧,现在的问题是 不知道这样的方法可测量不  还有这样的电路上的电阻需要多少大?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电路,看起来是电桥,但实际上并不是。

网友:
在这个地方用电桥接法毫无意义。

网友:
想到这个方案:用一个4mA和0.4mA的恒流源,具体电路自己找,不用很准,只要短期稳定即可。用一个双刀双掷模拟开关(如CD4052)切换到1k和10k标准电阻上面即可,标准电阻可以用AE塑料块。然后用单刀四掷模拟开关(如CD4051)切换到A/D即可,注意A/D的输入阻抗一定要超过10M,否则模拟开关的几百欧姆电阻会引入误差。

网友:
顺道问下楼上,一般万用表中,标准电阻是如何在测量中起到参考作用的?

网友:
看看万用表的原理吧
http://www.dzsc.com/data/html/2008-12-1/74117.html

网友:
楼上,3457A 这样的万用表测电阻原理,和 7106 这样的 ADC 用的比例测阻法原理不同吧?

网友:
0-1k

从0开始难度非常大,建议从2欧开始。

网友:
回复 网友A:

3457A一般就是使用恒流源连待测电阻,然后读取电阻两端电压吧。

网友:
恒流源受温度影响挺大的  以前做过一个LM334Z的  高温下有点不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恒流源受温度影响挺大的  以前做过一个lm334z的  高温下有点不准
---------------------------------------------------------------------

看你采用的什么电路以及元器件的温漂系数。

目前没事在琢磨恒流源,做了一个1mA实验板,监测情况貌似不错,从中午的30多度到半夜的20多度,电流变化9nA。

元器件:OP07,AE塑料块高精度电阻(10K 0.01%),max6325电压基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高温下一般都不准 要搞温差计算电路 比较复杂

楼主:
现在有些大问题了,AD芯片 的输入电压中能工作在 中间电压(5V 系统,2脚的输入共模电压需要2.5V  才能转换。郁闷啊)

还有人家台式表里的测量电阻是怎么搞的啊

网友:
高位台表是用恒流法测试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D:
3457a一般就是使用恒流源连待测电阻,然后读取电阻两端电压吧。

图我已经付上了,我的问题是,相对于 Hybrid 里面的网络电阻,外部的 R211 是指标更好的 Vishay 金箔电阻,那么既然电流源需要两者才能产生,R211 起到的参考作用是如何进行的?台表测电阻的速度比测电压的速度慢很多,是否是进行了某种对这个电阻进行参考的测量以消除 Hybird 里面的电阻引起的电流源误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还有人家台式表里的测量电阻是怎么搞的啊

我在 6 楼贴了 3457A 的电阻测量电路图呀,简化如下,R4 是被测电阻,用 ADC 测量 R4 两端电压,单片机除以固定的校准系数就得到电阻值。

楼主:
楼上的大哥。这U1芯片 能解释下吗 、?
这横流源,恒定电流是多少? 电路还是不够了解

网友:
U1 是普通运放,上图再简化如下,I= (V2-V1)/Rstd 即 10mA。

楼主:
上图 可以理解。。有点小疑问:这横流源为什么要用2个电压 V1 V2 ?

可上上图就不理解了。U1的2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这样可以吗,AD用VCC分压做基准,RF用精密电阻....

网友:
楼上的方法是书本上的方法,但同时书本也指出了这个方法的问题

所以实际上台表不用这样的方法,是为了让被测电阻有一端能接地,尽可能降低共模干扰。书本上指出了适合的方法,也就是图 1.3.5,也就是我在 19 楼的图的原形。

但是这样有一个问题,就是基准电压 V1 不接地,给电路带来麻烦,所以变形如下,使用两个共地基准电压

台表电阻测量的电流源电路,应该类似这个,我也只是猜测,毕竟模电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

只用一个基准电压实现共地的电流源,我想了一下可以这样做,但似乎比较复杂且性能挺差的,估计没有实际意义吧 :D

楼主:
我问的是17楼 U1 的正输入脚电压是这么看的?

网友:
17 楼的图简化成 19 楼的图即可呀。

把元件调个方向,V2 接到电源上,由于 U2 和 Q2(Q4) 构成一个电流源,其电流大小为 V1/R2 =1mA(2mA),因此流过 R1 的电流也必然是 1mA(2mA)。R1 上端接到 V2(电源),所以 U1 的同相输入端就必然比 V2/电源低 V2(VCC) - I1*R1,17 楼的图中就是 9V,下图在 VCC=15V 就是 13V,如果将 VCC 提升到 18V 就是 16V,也就避免了电源电压波动对电流的影响。

将这个图比较图 1.3.5,就得到一个使用单一基准电压,获得共地的电流源的结构,且性能比我在 22 楼最后面想出来的结构好很多,至少仿真的时候好很多,但指导思想是一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大哥耐心的教导。

不知道你这样的横流源 ,跟我的有什么区别??、、我的好像器件更少NPN 是三极管8050.不知道有什么缺点

网友:
没什么缺点,学校课本上也是这样的,但是 22 楼第一张图,就是书本上划红线那句话,对此也是适用的吧,我猜想,所以万用表的电流源电路不采用这个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样的话 输出电压是不是得到负压了/?、、

楼主:
初步用横流法测电阻 竟然不成线性。
电流0.4ma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