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cy24533 pwmdb8_1不能进入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0-06-14):
我是个cy24533的新手,现在想做个pwm的实验,pwm模块有个中断,现在怎么都进不了那个中断,哪位大侠给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
pwm模块的汇编中断服务程序中需要加代码,C的MAIN文件中也需要有相应的修改。坛子里有马老师答别人的帖子时写的介绍比较详细,你搜一下看看。其实中断挺好用的。

网友:
这个公司太有钱了,奖品这么多,不怕赔光光吗……
http://www.21ic.com/invad/invad.htm

楼主:
问题解决了。留下解决办法,给后来人节省点时间,
Interrupt Generation Control
The following two parameters InterruptAPI and IntDispatchMode are only accessible by setting the Enable
Interrupt Generation Control check box in PSoC Designer. This is available under Project >> Settings... >>
Device Editor.

在上面这段话中提到的地方设置一下就好了
这段话是 pwmdb8 用户手册上的

楼主:
今天好像又进不去了,正在找原因,另外,塞朴拉斯的仿真器在我的机子上用不了,还要等别人下班了在别人机子上搞

网友:
是不是重新生成应用程序框架了,重新生成了之后你以前添加进去的代码全都没了,特别是中断那里的代码。

楼主:
哦,找到原因了,是哪个pwm的中断也要用api函数打开,谢谢楼上的提示,等完成了,我把整个工程上传,给后来者做个例子

网友(2017-09-05):
是电动助力车,自行车这种,踩的时候给电。

楼主(2017-12-27):
那个时候使用这颗芯片做了一个500瓦的车载逆变器